[电教] 能力风暴氪机器人电机,拆一下

楼主(2019-07-10):
没有几个元件,啥原理不知道。

这是红外监控转速吗?

减速机

齿轮

网友:
一个带位置编码传感器的减速电机模组,孔位好像是英制的乐高科技系列。

网友A:
今天换了一个能力风暴的氪主机,看了一下电机都好几十,没意思,想办法玩点别的
楼主能拍主板高清图就好了,我自制一个出来。

楼主(2019-09-26):
引用 网友A:
今天换了一个能力风暴的氪主机,看了一下电机都好几十,没意思,想办法玩点别的
楼主能拍主板高清 ...

等我拍高清主板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等我拍高清主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换了一个能力风暴的氪主机,看了一下电机都好几十,没意思,想办法玩点别的
楼主能拍主板高清 ...

盖错楼了,高清图在下面,我就能高清到这个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