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禄克17B的牛屎芯片怎么铲除?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9-07-10):
谁有经验 风枪能吹软不?风枪温度设置多少度?

网友A:
为啥要拆掉   败家啊

网友:
锛凿斧锯,总有一款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拆掉   败家啊

坏了,准备换硬芯试试

网友:
我以前有一个17B芯片坏了,换过,忘记怎么弄了。加热后用刀片刮应该可以。

网友:
加热 加热加热

网友:
350吹一会就裂开了

网友:
PCB查出来,风枪250,微风,均匀加热,边加热边用锯条或者小刀片(不要锋利的)水平铲pcb和牛屎的连接处,不用太用力

网友:
毕竟几百大洋的物件,精细点的话把周围的元件做好隔热,热风枪+小刀片

网友:
靠高超手艺的活儿

网友:
牛屎的铲除,这个嘛,需要参看伊利、蒙牛等厂家的牧场操作

网友:
万转雕刻刀伺候

网友:
如果是我干这个活就先用刀先把牛屎周围的线先断开,然后用小扁铲把牛屎剃掉。再就用手钻带小沙轮或角磨把牛屎磨掉(手钻或角磨带调速的才好用,太快了不好操作。)

网友:
边加热边用小刀片铲pcb和牛屎的连接处,不用太用力

网友:
边上用做好隔热调到最高温直接干

网友:
热风枪加热后用铲刀慢慢弄,注意不要弄坏周边焊盘,没有热风枪用打火机也行

网友:
这个很好办啊,先用电烙铁直接烫,待牛屎软化后用铁锤加凿子一凿即可轻松去除。

网友:
用电钻钻个洞  哈哈哈 开个玩笑 可以用小电磨啊

网友:
干这个活,小电磨应该最合适

网友:
等你成功了分享一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