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做硬盘缓存的问题

楼主(2019-07-10):
PrimoCache这个软件不错,可以把内存虚拟成硬盘缓存,还可以识别32位系统的未识别内存,应为我经常下载一些歌曲之类的文件,硬盘不停的写入,有了这个软件可以让硬盘一分钟写入一次或5分钟写入一次,这样,硬盘灯就不会一直狂闪了,现在忧虑的是,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对硬盘的寿命有影响,是延长寿命还是缩短寿命,有用过的坛友指点一下

网友:
理论上来说可以延长硬盘寿命,实际用过类似软件用作BT下载的缓存和临时存储,最后对硬盘寿命也看不出什么影响。

网友A:
零星写入变连续,好处还是有点的,就怕断电

网友B:
好处比坏处多..

就是这个软件有点贵,无奈只好用和谐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星写入变连续,好处还是有点的,就怕断电

下载盘断电到无所谓,最多这一分钟的文件重下就是了

网友C:
软件很好用,就是有的时候断电不能保存。文件下载完成要及时考出来。要不下次卡机就没有了。

楼主(2019-10-24):
引用 网友B:
好处比坏处多..

就是这个软件有点贵,无奈只好用和谐版..

是啊,要是20元的正版就无所谓了,谁还愿用和谐版

网友:
谁有和谐板的,分享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很好用,就是有的时候断电不能保存。文件下载完成要及时考出来。要不下次卡机就没有了。
...

primo有cache和disk版本,这个是cache,缓存盘,不是虚拟硬盘。
死机了,也只有未写入部分没有了,已经写入物理硬盘的还在。另外,windows10下用低版本的disk,如果把内存空间预分配了,会死翘翘,只有随用随分配,才不会死翘翘,不过,小于32G内存的,这样用容易出问题,我84G内存(二手服务器reg内存,便宜),虚拟了一个60G的硬般,平时游戏拷进虚拟内存硬盘里打。载入快。

不过,现在M2的SSD速度很快了,我的虚拟内存硬盘速度也就1GB/s(大B噢),现在高速的SSD也有这速度了。这样,内存盘就没有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