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式振荡电路

楼主(2019-07-10):
其实和晶振电路一样,就是把晶振换成电感
调整一下参数,感觉振荡频率也很稳定啊

试验电路

105Khz

调电位器可以微调振荡频率

网友A:
RC对于温度的变化比较敏感,这是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对于温度的变化比较敏感,这是缺点

没有R,也没有C了,只有L:titter:

网友:
拿个铜丝铁丝什么的靠近L,看看频率有变化不?

网友B:
这个就是单片机的震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单片机的震荡电路

哈哈,你说的是那个晶振电路吧

网友C:
晶振在这个电路中就相当于电感,只是比普通电感稳定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在这个电路中就相当于电感,只是比普通电感稳定度高

哈哈,没错

网友D:
这个叫电容三点式振荡器,不叫电感式振荡器,没这个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叫电容三点式振荡器,不叫电感式振荡器,没这个词~

哈哈,我说了,这个词从此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