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块H77主板无法通电,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9-07-10):
一块微星的H77主板,做工用料不错,陪伴多年,希望能修好它!
首先排除电源问题,我换了电源,症状一样无法通电。
其次将电源连接主板后,短接一下绿色和黑色线,cpu风扇也就转一下就停止了。然后从主板底部测紫色线电压,有5v电压。

用毛刷清理灰尘,检查了主板没发现明显的烧焦元件,也没烧焦味道。USB接口检查也没发现短路。

通过以上操作,主板还是不能点亮,求大神指点一下,如何找出原因修好,谢谢!

网友A:
引起触发掉电的问题太多了,CPU供电,BUS供电,内存供电。。。。。。。。。。这些检查了没,在开机的瞬间各大电感的电压有没有。。。。

网友:
供电的插座每个针脚对地电阻量一遍
每个MOS管都量一遍

网友:
不开机,首先排除各大电压短路。你这现象,一般就是 CPU供电有问题(这样查,不接CPU外接电源,开机看下,可以开机,说明就是 CPU供电有短路。)

网友B:
先说说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换了或者改了什么东西。难道一直用的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

网友:
先看看待机电压3.3是否正常。

网友:
60收了,楼主出不

网友C:
检查下CMOS电池是否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CMOS电池是否失效了

电池换过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说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换了或者改了什么东西。难道一直用的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 ...

我前天把机箱打开了,当时是关机状态,我小孩伸手往cpu风扇转了一下,具体怎么弄,多大力不太清楚。当天晚上就开不了机了

楼主:
昨天重新接电源又可以正常开机了,搞不懂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起触发掉电的问题太多了,CPU供电,BUS供电,内存供电。。。。。。。。。。这些检查了没,在开机的瞬间各 ...

前天突然可以正常通电开机了,但是第二天又开不了机,测了PWOER ON的两脚,没有电压,上次测的时候有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CMOS电池是否失效了

前天突然可以开机,当时开机的针脚为5v,关机后第二天又不能开机了,测量电压为0

网友:
检查3V_DUAL 有没有短路,PCH边上的电感、网卡芯片边上的电感有没有短路,取下电池清除CMOS看有没有效?BIOS程序损坏也会断电,看主板有没有烧断线的地方

网友:
有那么复杂吗?CPU供电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2019-10-19):
在没人指点的情况下,你得先找一份这主板的电路图,根据你说的情况应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可以测CPU供电部分的IC电压,找电路图对应测量,很多西瓜视频修电脑的都是那么修的,很多案例

网友:
开关针上没电压??装好又好了,第二天又不行了,,应该是断线或者IO虚焊接触不良。重点检查开关针到I/O之间的线路。。。用万用表跑线路吧。。。

网友:
主板掉电后,查电源输出还有电吗?没有电的话应该是有短路故障。

网友(2020-05-04):
接上蜂鸣器,根据声音可以判断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