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小鸭牌单筒洗衣机xpb28-1628

楼主(2019-07-10):
拆一个小鸭洗衣机xpb28-1628,实在是沒什么用,拆了

网上的参数

实物

波轮

LOGO

定时器旋扭,内部碎了热熔胶粘住

底部

铭牌

内部就一电机

定时器

和一般的不同,有一组单刀双投,一组常开

END

网友:
就这样废了!

网友A:
这防水方式很特别啊,直接装个塑料袋

楼主:
根本没什么用,大的洗不了小的手搓二下还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防水方式很特别啊,直接装个塑料袋

这个很正常啊

网友:
其实,什么衣服都可以一齐洗,洗衣机内桶更脏。最主要是晾的时候有阳光晒。

网友B:
会用的话好像比全自动省水,只是没有甩干,需要自己拧干衣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用的话好像比全自动省水,只是没有甩干,需要自己拧干衣服。

有甩干,它是一个内筒卡在波轮上,洗涤时要取下来

网友C:
2.8kg太小了,不过用来洗袜子不错,备二三十双袜子,存起来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kg太小了,不过用来洗袜子不错,备二三十双袜子,存起来洗

那还不如穿一双丟一双,穿过的袜子放二三十天那味道.........嘿嘿,够酸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还不如穿一双丟一双,穿过的袜子放二三十天那味道.........嘿嘿,够酸爽的

有脚气吧?我穿的袜子都是放着存够7双一周洗一次,放在通风的地方根本没什么味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脚气吧?我穿的袜子都是放着存够7双一周洗一次,放在通风的地方根本没什么味道。 ...

吹到没味道了,又可以重新再穿一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脚气吧?我穿的袜子都是放着存够7双一周洗一次,放在通风的地方根本没什么味道。 ...

有不有脚气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吹到没味道了,又可以重新再穿一轮?

倒是在读书时干过衣服很久不洗,换衣时那件干净一点就穿那件,如此循环最后实在不行了就一次性洗了

网友:
一个定时器可以控制两个时间,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