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电池盒的螺丝怎么拆啊

楼主(2019-07-10):
这种电池盒的螺丝是一个很小的三角柱的头,找遍全网也找不到这样的扳手,网上都是水龙头的三角扳手,根本就没有很小的,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很简单,搞个螺丝磨一下,弄成三角形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搞个螺丝磨一下,弄成三角形的就可以了。

电池盒上是个实心三角柱哦,不是内空三角形。

网友:
找个螺丝用钨金尖的打磨头打出内三角型OK

网友B:
不是有内空三角的螺丝嘛。

网友C:
找个三角形凹槽螺丝,或者用尖嘴钳强拧

网友:
没有什么是一把大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是锤不够大

网友D:
我有这种的螺丝刀。。。楼主买一个多合一的螺丝刀不就行了,多合一里面就有这种的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内空三角的螺丝嘛。

一语惊醒梦中人。高手在论坛  这句话是真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三角形凹槽螺丝,或者用尖嘴钳强拧

尖嘴钳拧不动,空间不够,找个三角螺丝可以试试

网友:
用M2.5外六角套筒试试

网友:
楼主需要一套论坛神器~~~~

网友E:
三角批头很常见了,H型也常见,lz工具太少

网友:
这种螺丝防拆效果好,很多家电都采用异形螺丝了,呵呵

网友:
合适的一字起子 就可以了,暴力一点

网友:
早期若基亚手机的充电器就是这种螺丝,用小的一字螺丝刀拧开

网友:
这种外凸三角型螺丝确实很烦人,需要内三角型螺丝刀对付。有些国产电子设备或小家电上还有外凸四角(或反十字)螺丝,拆起来还要麻烦。
就是为了防止你拆开,实际上网上有这个专用螺丝刀卖,也 有相应的800、801批头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角批头很常见了,H型也常见,lz工具太少

你看清楚楼主这个是什么三角螺丝,这种螺丝极度少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有这种的螺丝刀。。。楼主买一个多合一的螺丝刀不就行了,多合一里面就有这种的批头 ...

正解。自从用上了多合一,楼主再也不用担心螺丝奇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解。自从用上了多合一,楼主再也不用担心螺丝奇葩了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三角形螺丝还是小时候去肯德基买儿童套餐里面送的玩具上看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