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太阳能人体感应草坪灯加充电板

楼主(2019-07-10):
      前一阵马家人体感应草坪灯做活动花10块钱买了一个,该灯有20个灯珠用一节18650锂电供电,该灯点亮时电流在170-200+mA,静态电流约0.4-0.5mA,感应距离大约2-3米左右,打算把它装在走廊里无奈走廊里阳光有限不可能给锂电充满电,另外锂电也没有放电保护,于是加了一片充放电保护板和充电接口单独给锂电充电。

垃圾锂电实测只有500+mAh,等过些时换个好点的。

待加的5.5DC电源接口和锂电充放电保护板

楼下继续

楼主:
红灯亮-正在充电

蓝灯亮-充电完成

顺便测一下太阳能电池

非阳光直射电池时开路电压5.57V

非阳光直射电池时短路电流5.82mA

阳光直射电池时开路电压6.32V

阳光直射电池时短路电流54.8mA

实测电路图供参考
   END

网友A:
LZ要先占楼,不然没沙发了!
没庭院,家里阳光也充不了电,就没撸
打算用红外报警器自己做
等牙膏ing

网友B:
排版有点儿乱呀,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要先占楼,不然没沙发了!
没庭院,家里阳光也充不了电,就没撸
打算用红外报警器自己做

楼是占了,回帖发了还要等待审核通过。

网友:
不错,驱动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要先占楼,不然没沙发了!
没庭院,家里阳光也充不了电,就没撸
打算用红外报警器自己做

红外的还不如这个便宜。你就当他不是太阳能的,装个大电池进去,用个十天半个月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版有点儿乱呀,楼主

发帖时图片是按顺序发的,出来不知怎么就乱了,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外的还不如这个便宜。你就当他不是太阳能的,装个大电池进去,用个十天半个月不成问题。 ...

关键是偶手上有现成的报警器

网友:
现在搞活动的都没人体感应了

网友D:
太阳能电池板的接线接在哪?这个东西原电路应该既没有过充保护也没过放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电池板的接线接在哪?这个东西原电路应该既没有过充保护也没过放保护吧? ...

楼上有实测的电路图,由于原电路中锂电没有充放电保护所以才自己加了保护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有实测的电路图,由于原电路中锂电没有充放电保护所以才自己加了保护板。 ...

我看楼主用了带保护板功能的4056模块,太阳能电池板是直接接电池两端还是经过4056?
还是原带的板子上有太阳能电池的接线?
如果太阳能电池接到原板子或电池两端,那是不是加装的保护板就没法限制太阳能电池给锂电池的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楼主用了带保护板功能的4056模块,太阳能电池板是直接接电池两端还是经过4056?
还是原带的板子上有 ...

由于使用环境阳光有限不可能给锂电充满电,所以太阳能电池板没有接线,电池没电后直接5V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使用环境阳光有限不可能给锂电充满电,所以太阳能电池板没有接线,电池没电后直接5V充电。 ...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太阳能电池板串个7805接4056,反正也不追求效率
直接接电池万一充满了电又有阳光,容易过充

网友:
太阳能电池直接给锂电池充电,会过充吧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好手艺。。。。。

网友:
谢谢分享。。。。我这里阳光充足,打包过来吧,不用这么辛苦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灯亮-正在充电

室内用,加充电板使用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