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上丝印S2G的六脚贴片是啥以及相关电容电阻值

楼主(2019-07-10):
有一块这样版型的2246en,ram测试总是过不了,换了ram和补焊主控结果依旧,于是拆了颗粒量电压,发现一个电压都没有,vdd,vssq,vddq,vref居然都是0,那应该是供电的问题了,翻过来一看,卧槽,ram供电模块的原件居然一个都没了,
六脚芯片丝印好像是S2GF,同版型的也有S2EK,淘宝没找到同样丝印的ic,应该是mos管吧
测了一下同板型完好主控板对应位置的电压,在图上标出来了,主控供电处的ic明明丝印一样,但是输出电压居然是1.2v,真是看不透啊

顺便问问空掉的两个0805和一个0603电容都可以用什么数值的换上?不然46en变成了46xt怪可惜的

左边这个绿色板子,丝印也完整,但是按理说46en只有16个ce跳线,结果这个居然一直到rce34都有。。。。
右边这个丝印太小了根本看不清楚,好多跳线位置找不到,有没有正好有相关资料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真没见过。没人指导就拆主控芯片跑线路。好好拆芯片,装回去不用植锡。

网友:
如果没有明显的Toggle标志,一般是R23或R3,而且一般就在主控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见过。没人指导就拆主控芯片跑线路。好好拆芯片,装回去不用植锡。 ...

土狗我会测,但是ce跳线不知道怎么测,我也没搜到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土狗我会测,但是ce跳线不知道怎么测,我也没搜到帖子

看看2246EN的图纸就知道如何跑线路。主控芯片→RCE电阻,闪存CE点→RCE电阻,RCE电阻之间的切换就清楚了.
F1CE1就是主控芯片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2246EN的图纸就知道如何跑线路。主控芯片→RCE电阻,闪存CE点→RCE电阻,RCE电阻之间的切换就清楚了.
F1 ...

ojbk,就是不知道拆过主控还能不能完美还原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ojbk,就是不知道拆过主控还能不能完美还原回去

有BGA台最好,最差得有个普通加热台和热风枪。那样就能不超300度拆焊无铅电路板,而且不伤焊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ojbk,就是不知道拆过主控还能不能完美还原回去

很容易的,给主控、Flash、DRAM植株没难度

前提是你的有钢网和锡浆。钢网网上很多

网友B:
其实两个磁铁摆平就够了,否则热流失

植锡的锡浆,尽量不要选择低温的。选无铅细腻中温型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两个磁铁摆平就够了,否则热流失

植锡的锡浆,尽量不要选择低温的。选无铅细腻中温型的最好 ...

磁铁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BGA台最好,最差得有个普通加热台和热风枪。那样就能不超300度拆焊无铅电路板,而且不伤焊盘。 ...

普通加热台不麻烦吧,弄个拆led神器才几十块

网友B:
吸住钢网的(这种钢网都是带磁性的),这样钢网在加热过程中就不会移动和翘起来(要把钢网剪掉,不能是多合一的。多合一也能用,但是操作技巧不同)。这样刮锡浆的时候也不会移动,非常的完美

目前这种方式植锡的唯一缺陷就是磁铁导热太快(你粘的越多导热越快),所以要把风速和温度提高一点,不过比上什么植锡平台容易操作多了,你看最后一张图片的BGA316,非常完美的球(当然也可以用锡球可以达到更理想的球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加热台不麻烦吧,弄个拆led神器才几十块

能恒温才是神器,而且加热器不能和电路板直接接触。拆废品才无所谓。
图片里的便宜货,要用红外温度计检测才能安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住钢网的(这种钢网都是带磁性的),这样钢网在加热过程中就不会移动和翘起来(要把钢网剪掉,不能是多 ...

小机灵鬼,要用多大的磁铁啊

网友A:
SY8088之类的就行,5脚6脚差一个散热地线。随便找个2246xt板子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8088之类的就行,5脚6脚差一个散热地线。随便找个2246xt板子拆就行。

这样啊,我还有个疑问,为什么在这里输出是1.5v,在主控那里三脚就是1.2v呢,同样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我还有个疑问,为什么在这里输出是1.5v,在主控那里三脚就是1.2v呢,同样的啊 ...

标0.6V那里的两个电阻就是调整电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0.6V那里的两个电阻就是调整电压用的。

这样啊,经你这么一说我从坏掉的608板子上找了这个5脚芯片,然后几个同样规格的电容和一个稍微小一点点,但都是2r2的电感贴上去了,等凉下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0.6V那里的两个电阻就是调整电压用的。

大佬就是牛逼,ram焊盘几个电压值都有了,就是稍微有点高,本来1.5v的变成了1.52v: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