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合不拢的长城精工活动扳手,打磨一下

楼主(2019-07-10):
这个活动扳手也是老爸早先拿过来的,8寸的,说合不拢了
放了好久,周末有空就修理一下

外观

品牌长城

规格

夹口还带尺子,就是合不拢了

这边(不知道叫啥名字)有问题

一定是当锤子砸过,边缘“胚”了

开始想先拆掉螺丝,方便用圆锉打磨

螺丝孔有压痕,止转用

结果拧不动,止转(fangchai)效果好

好吧,只能用打磨头试试

里面磨掉一些

外缘还有变形的,换大打磨头

边缘磨掉一圈

可以合拢了

但后面还是有条缝,应该是原零件加工误差
磨平不好搞,而且费时,算了

不知道这把扳手经历过什么!不过修修总算更好用了
话说这玩意有个洞,当锤子不好使吧

网友A:
干活急了别说扳子当锤子,手里有什么都可以砸东西的,不行捡块砖头一样当锤子用.

网友B:
几年前,在西樵山下,摩的佬 聚集的地方,也捡了个这种 士巴拿,有20厘米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活急了别说扳子当锤子,手里有什么都可以砸东西的,不行捡块砖头一样当锤子用. ...

练铁砂掌的还能直接上拳头哈!

网友:
经常当锤子使

网友C:
有点强迫症?有个开口怕什么,难道还有比这开口更小的螺帽?况且如果开口总行程是定值,不管它的话是不是最大开口还能多出几个毫米?

网友D:
我也喜欢当锤子用

网友:
电钻 都当锤子使  当然砸些小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在西樵山下,摩的佬 聚集的地方,也捡了个这种 士巴拿,有20厘米长 ...

看来你进入了摩的的维修基地

网友:
扳手就是拧罗丝的,不能当锤子用

网友:
打磨头有意思,

楼主:
没遇到这种敲“胚”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强迫症?有个开口怕什么,难道还有比这开口更小的螺帽?况且如果开口总行程是定值,不管它的话是不是最 ...

使用是没啥影响,看来偶的强迫症严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点强迫症?有个开口怕什么,难道还有比这开口更小的螺帽?况且如果开口总行程是定值,不管它的话是不是最 ...

当时用活扳手折弯薄铁板时,您就不会这么说了

网友:
那条缝是故意的!它的意义是内松外紧,旋紧操作时不容易脱落!抚摸党。

网友:
没拧到头,有个洞,敲钉子不好使!

网友:
应该是材质太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时用活扳手折弯薄铁板时,您就不会这么说了

也有道理,各有利弊吧。我是想起上次维修家中水管线时活口扳手最大开口刚刚差那么两三毫米才有感而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喜欢当锤子用

看来该在侧面设计一个锤头了

网友:
其实不用打磨,反正也不会拧那么小的螺丝,只是强迫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