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活着就是折腾,华为悦盒爆改散热

楼主(2019-07-10):
闲的蛋疼~~~没办法前段时间弄了一个,还剩下一个没弄,动手吧,
看着这么多散热片闲置就难受

拆机

电烙铁开孔,好看难看无所谓,反正都是盖住

纯铜钥匙导热~

成品

这次彻底一点都不热了,微微有点温度,图一那个小散热片还是比较热的

网友A:
这个影响wifi信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影响wifi信号不

改了两个都不影响~~没啥问题

网友B:
钥匙用的是散热硅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钥匙用的是散热硅胶吗

这么多年散热一直用的卡芙特 AB胶,导热很不错,粘的很牢固。

网友C:
钥匙散热就很灵性了

网友D:
应该弄快铝板来替代钥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钥匙散热就很灵性了

我觉得楼主需要去断桥铝那里要个下脚料

网友:
这个盒子我有一个,挺不错的,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弄快铝板来替代钥匙

找不到合适的啊,要么太厚,要么太薄,现在真的冰凉啊~~~~

网友:
搞成这个样子。。。。你确定你老婆不打死你?

网友:
两个钥匙接触面不大吧,买点黄铜片

网友:
导热硅胶块便宜,我前几天就买来备用,红包+包邮就几元

网友:
钥匙两面应该磨平,增加导热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钥匙用的是散热硅胶吗

记号,以后或许能用上,,。。。。

网友E:
為什麼我的悅盒芯片在下面,前段時間高溫有時會死机,我也想加散熱片來著,散熱片都准俻好了,但放下面不好看就懶都手了,那藍牙板是加裝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為什麼我的悅盒芯片在下面,前段時間高溫有時會死机,我也想加散熱片來著,散熱片都准俻好了,但放下面不好 ...

这个只能挖孔加,空间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