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电动牙刷

楼主(2019-07-10):
老婆子的电动牙刷不工作了,冲半天电只能工作几秒,怀疑好换电池了。拆拆。

楼主:
先拆开看看。需要买酒精清理一下。

楼主:
不知道啥牌子,孩子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拆开看看。需要买酒精清理一下。

安慰~看着好像是泡水了,清理看看严重不,换电池试试看

网友B:
这牙刷密封也是够差的~
电池性能下降是有个过程的,使用者应该能感觉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拆开看看。需要买酒精清理一下。

估计按钮开关问题,电池不可能是这种状态

楼主:
测试一下,充电线圈大概有5.8v交流电,变换表笔方向大概5v,说明是不对称的交流波形电压。电池电压2.2v,先冲一会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慰~看着好像是泡水了,清理看看严重不,换电池试试看

谢谢,估计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牙刷密封也是够差的~
电池性能下降是有个过程的,使用者应该能感觉出来。 ...

有一段时间没有用,大概一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按钮开关问题,电池不可能是这种状态

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