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两张8645的蓝牙耳机裸板,问一下这玩意怎么接线?

楼主(2019-07-10):
b+ b- 接电源
m+ m-接麦克
剩下耳机不知道怎么接了只看到一个L-的表示

网友A:
sp  +  -  接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  +  -  接喇叭

不是双声道的?

网友B:
B+-接锂电池,哈哈,上电试试就知道了。红圈接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B+-接锂电池,哈哈,上电试试就知道了。好像还预留了震动电机的接口

b+b-我知道啊  我想问的是扬声器接哪

网友C:
这不是都已经标出来了嘛,这种板子就别指望是双声道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都已经标出来了嘛,这种板子就别指望是双声道的了

哦~~~单声道就单声道吧

楼主:
5元,不包好坏

网友C:
多找找吧,我记得我以前撸了不少很便宜的,现在还在,一个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找找吧,我记得我以前撸了不少很便宜的,现在还在,一个没动……

谢谢~~~这玩意真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玩意真麻烦

楼主你看看充电口中间的两条线是不是副耳机,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看看充电口中间的两条线是不是副耳机,一般都是这样的

就是数据线的d+ d-那两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数据线的d+ d-那两条线

谢谢~~~~~知道了

网友:
8645的板子是双声道的,crs8645芯片的蓝牙耳机是高端货呢,不是国产的杰理之流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