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硬改水星MW150R V8路由器一次比较完全的记录

楼主(2019-07-10):
晒一晒今天的作业,水星MERCURY MW150R路由器拆机硬改。话说楼主在5线城市,废品站啦旧物市场啦还是这些9331的货居多。。
改坏了不可惜,因为家里到处都是这配置的。。
废话不多说,下面开始改机

拆机过程略,我认为水星的经典造型是所有机子中最最好拆的。发个概念图吧

嗯就是他,非常非常经典,四角没有卡扣,一抠就能开一条缝,拿个塑料撬棍顺时针划一圈就直接无损开了。
拆机完毕,下面开始换flash闪存芯片。

※※※※※※※※注意!!!!!!!※※※※※※※※※※※※※※※※

针对楼主上上篇帖子里提出的问题(许多9331的机子在硬改后无论在breed里刷什么固件,重启一瞬间只有LAN1口微亮,其余口都不亮,陷入假死状态永不启动。断电很长时间后重新上电只能进breed,再次刷机则陷入死循环),楼主发现了原因:是FLASH的问题!!!我们常用的flash是winbond的W25Q64,然而9331对这款f的支持很不好,相当一部分的f有些区块根本不能读取!!!

所以,楼主采用了MXIC的25L6406芯片。

好的,发两张吹下的图

先用耐热胶带将f四周保护好,涂上焊锡膏,在用热风枪吹下,镊子夹起迅速放在木制桌面上,既不会烧黑桌面也能防止烫伤

简单清洗一下,下面开始刷breed

检测到MX的8Mflash

找到H神的breed,我这里用的是2016版本的,当年下的好久没用了

刷入

OK现在焊上,注意flash的字体朝向方向,我吹下前已经标注。没标注的话可以搜索拆机图,照着拆机图的方向焊上

尖头烙铁,一个脚一个脚的焊,借助余锡成功焊接。楼主不会拖焊,也不想拖焊,也不能拖焊(锡条不算多懒得买)

随后成功亮机

现在打内存的主意。原机内存是winbond的8MB。这里说明一下:M/FW150RV8用的是2+8;740V5用的是2+16;742V5用的是1+8,不能混淆。毕竟op试机内存需要16M以上,8M根本无法开机

周围粘满胶带,别吝啬,胶带可以重复使用,元件吹飞了就麻烦了。刷上焊锡膏

300°C热风吹下,注意风吹5秒左右小刀从左侧下方插入轻轻撬动,看见两边都被撬开一点时风枪要均匀吹没脱焊的部位,随后以最右侧为轴,小刀顺时针抬起将内存掀翻(动作要连贯)就能保证不掉焊盘。切忌掀到一半突然停止加热,如凝固则最伤焊盘
冷却后内存不会粘到主板上,镊子夹走即可

简单清理一下
找到HY5DU121622CTP-D43芯片对准字体方向焊接,并清理

听取坛友的意见,在废板子上找到22欧姆的电阻并焊到R59位点见上图

板子上64、49、67位点都是22欧的,昨天晚上测的

亮机。
提取出原厂的ART并写入,
刷入明月神的op固件740V4(注意不是咱们手里用的740V4配置,DD官网有数据)

此时没有上面的症状。然而刷机后虽然不会网口微亮,但是还是会重新进入breed,不进固件。
推测是固件写入位置有误,尝试闪存布局选择Atheros的8M那一栏重刷重启解决
好了现在焊天线装壳,焊天线注意一段一段的焊。先用烙铁融化板子上大段的焊锡,此时天线对准放置,待天线表面的焊锡与下面融为一体即可自然凝固,随后焊上小段就非常简单

装上脸蛋,拧好螺丝,贴上防滑贴

启动成功,信号正常,大功告成
编辑不易,求点M币!!感谢!!

网友:
这么老古董的东西...

网友A:
小白不懂,硬改对比原厂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不懂,硬改对比原厂有什么优势?

一内存大比较稳定,二功能多可玩性远超原厂

网友:
之前也拿到一个 nw150r 固件都编译好了,都改了 64M 内存了,结果上电后就是没反应,那时候还不知道要补 R59 这种事情,就以为 CPU 不小心吹虚焊了,于是加焊,结果顺带吹掉了一大堆贴片,直接整个板子就那么废了!

网友B:
这个还要编程器刷啊?

网友:
我也用同款,只是开机信号正常,半小时后没wife信号,指示灯正常。改这么麻烦,就换吧

网友:
150m的路由器懒得折腾。将就用,用wds扩展信号

网友C:
网上7620的2x可以包邮了。折腾的功夫都不止2x了。家里也是一堆,想想还是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7620的2x可以包邮了。折腾的功夫都不止2x了。家里也是一堆,想想还是不折腾了 ...

嗯好几年没折腾了现在拿来练练手还是很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要编程器刷啊?

目前没看见ttl口

网友D:
操作流程十分标准,焊接水平十分感人,拍照技术雾里看花,哈哈哈。

网友:
手里还有好几个华为hg255d

网友:
  一把马蹄头烙铁搞定的事情。改过挺多路由器的,wr702,703,720,k1s,k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操作流程十分标准,焊接水平十分感人,拍照技术雾里看花,哈哈哈。

嗯最近手抖的厉害哈哈哈

网友E:
个人认为,这个路由器硬改4+32M,刷个ddwrt或者原版openwrt,安静地用好了,没太大的折腾价值,AR9331的性能完全扛不住明月固件的一堆服务

网友:
刷了好几个··现都没用处···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这个路由器硬改4+32M,刷个ddwrt或者原版openwrt,安静地用好了,没太大的折腾价值,AR9331的性 ...

9331勉强对付,最主要是练手。

网友(2021-11-10):
:lol:8脚rom何必用风枪。。还要那么隆重。。
一把刀头加点锡直接干下来。。。
手艺不精就加点焊油。。
内存再用风枪还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