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能制冷,但不停机的故障原因一例

楼主(2019-07-10):
两年前,新换的西门子冰箱刚刚过保压缩机又烧坏了。
(前一个也是西门子,也是压缩机烧坏。因为只有西门子可以换开门方向,无奈只能买它。厂家的差别化竞争赢了)
问了问厂家的售后,换个压缩机要千把元,再买个新的也不合适,就找家附近的家电修理店了,五百多元换了一个,当时是冬天,换好后也没有异样。
转眼到了18年春天,发现不对劲了,不停机,转到1挡也不停机,冰箱两侧火烫。
修理店的哥们接了外面单位的空调保养业务,也没空来。
只能在两侧底部装了小鼓风机,加个温控加强散热,就这样对付了一夏天,冬天无事度过。
这不天又热了,冰箱又火烫了,这次可不能放过那哥们了,毕竟还在他承诺的三年质保期内,再说找别家,人家一看都不是原装的了,可能不见得愿意修。
十请诸葛亮,终于来了。
人家现在日进斗金,要不是因为看在老客户一再请求的份上,或是因为外面下雨,空调的活不好干,估计还是不会来的。
观察了一会儿,压缩机回气管开始结霜,再过一会儿,压缩机也有点结霜。
他说是可能上次冷媒加的有点多,造成系统内部压力过大,不容易停机和停机间歇时间短。
放掉一些冷媒,没用压力表,全凭感觉。

调到1档,通电,十分钟后停机了。
调到2挡,运行过程中冰箱两侧也没有原来那么火烫了,九十分钟后停机了。(冷媒放掉的过量了?)

网上通常介绍的不停机原因是缺冷媒或温控坏,现在看来冷媒多了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换台冰箱吧~~~

网友:
买松下吧,还是有保障的

网友A:
我的LG 冰箱用了18年了,没大问题。就是冷冻室容易结冰。从不买西门子,又贵质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LG 冰箱用了18年了,没大问题。就是冷冻室容易结冰。从不买西门子,又贵质量差。 ...

噗,不能双向开门的瞧不上。233

网友A:
18年前哪来的双开门啊

网友B:
嗯,我家的冰箱也是同样的原因买的西门子,2000年买的,现在除了能藏的透水孔经常堵以外都还用的还好好的呢。

楼主:
通常的冰箱都是左侧开门,据我所知唯独西门子是可以改成右侧开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年前哪来的双开门啊

不是双向开门,是售后上门把门铰链从右边换到左边。冰箱上有预留的螺丝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家的冰箱也是同样的原因买的西门子,2000年买的,现在除了能藏的透水孔经常堵以外都还用的还好好的呢 ...

那你运气真好。
我的是冷藏室下面结冰块,又是排水孔不通畅,又是烧压缩机。

网友C:
估计厨房是硬装,没有考虑好冰箱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厨房是硬装,没有考虑好冰箱的位置

有这个问题,两侧的空隙小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运气真好。
我的是冷藏室下面结冰块,又是排水孔不通畅,又是烧压缩机。 ...

等着它坏好换新的大容量机!

网友:
西门子,贵质量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运气真好。
我的是冷藏室下面结冰块,又是排水孔不通畅,又是烧压缩机。 ...

我家是kk20v40ti,机械温控器,也是冷藏室大块结冰,除了又结,后来突然一天不启动了,换了温控器,正常启动,也不结冰了。换温控器要拆外壳,有一颗梅花螺丝,好像是T6。

网友:
光身小孩16年罗,换过一个启动器,其余正常服役。

网友:
换法式冰箱吧,上面对开下面是抽屉,没有左右之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的冰箱都是左侧开门,据我所知唯独西门子是可以改成右侧开门的。

其实许多冰箱都是可以改变开门方向的,只是没有把它作为卖点广为宣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