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爆料】套路真溜,第一次见这样的假u盘,真是气到你想哭

楼主(2019-07-10):
前天去旧货市场捡垃圾,老板娘免费给了一个u盘,反正是免费给的,不要白不要嘛,收下了。今天上午插电脑上试了一试,根本不识别,见鬼了……拆……
外观就是一个金士顿壳子,没啥特别的。

竟然标称32GB,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USB公头有点歪,不过不影响。

立起u盘展示。
下面正式开拆。
把铁片用指甲掰开,内部紫色壳子一览无余。

内部没有板子,貌似是短黑胶体加上塑料垫片加钢壳,防止不牢固用双面胶粘上了,哎,这玩意为啥不打热熔胶呢……

把胶撕开,看似很正常的黑胶体格式封装。既然是黑胶体的话那继续拆解吧,

啥啥啥?套路真溜,就一个USB公头

P眼子(骗子),P眼子(骗子)……

楼主:
这是前几天捡的朋友的U盘,朋友把头拔坏了,先让大家看看电路板吧。
上正反面图和主控和闪存信息:
主控:群联UP21
闪存:不知名黑片闪存
最后把今天拆的假u盘上的公头焊到USB接口处,在装上今天假u盘的壳子,大功告成。

网友:
老板娘专门为你独家定制,手工打造

网友A:
楼主心真大,万一里面是短路的你主板就废了,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起码要测一下有没有短路再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心真大,万一里面是短路的你主板就废了,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起码要测一下有没有短路再上机 ...

已经试过了,没有短路

网友:
亏了,还欠人家一个人情

网友:
老板娘待你真好

网友:
老板娘这是让你再去一趟。

网友:
两件东西合二为一啊,没花钱的,车都没上,谈什么翻不翻车的。倒是昨天在一淘上看见台电有款32G 的U盘,好像返利后才18.11,64G的才27.12

网友:
老板娘这是给你的信物,她手里有另一半,接头用的。
你半夜去拿着这个和老板娘手里的另一半对上,才好。

网友:
老板娘气晕在厕所,咋就不接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心真大,万一里面是短路的你主板就废了,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起码要测一下有没有短路再上机 ...

USB短路会烧主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短路会烧主板吗?

正常来讲不会烧,主板上有过流保护电路的,
我的usb3.0hub上次插了一个坏掉的硬盘盒,然后烧了,闻到焦味,插别的都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来讲不会烧,主板上有过流保护电路的,
我的usb3.0hub上次插了一个坏掉的硬盘盒,然后烧了,闻到焦味 ...

捡到的U盘  短路还好,上次网上看到一个里面装了雷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来讲不会烧,主板上有过流保护电路的,
我的usb3.0hub上次插了一个坏掉的硬盘盒,然后烧了,闻到焦味 ...

太天真,很多主板的过流保护都做的很差甚至没有!而且过流保护只保护电源接口,数据接口不保护,要是电源和数据之间短路分分钟烧你桥,最起码让你USB口不能用

网友:
优盘是让插的,而且是老板娘主动给你优盘………
此优盘还没后面,是不是没有后顾之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来讲不会烧,主板上有过流保护电路的,
我的usb3.0hub上次插了一个坏掉的硬盘盒,然后烧了,闻到焦味 ...

大厂的应该不会烧,都有自恢复保险丝,但试多次后,内阻会增加。重启或关机、断电一会、重开就可以了。手机的usb口也是这样。

网友:
上次有一块技嘉主板插了一个5v跟d-短路的u盘,右下角弹出集线器浪涌,之后这个口就废了,还好只废了一个口,桥没全废

网友:
骗人的假货,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短路会烧主板吗?

会的,看保护电路怎么样了,严重的还会烧桥和IO.外国就有一种专门干这事的工具,还伪装成U盘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