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孩子]时隔一年海联达改造,DIY 投影仪 亚克力外壳,支持TYPE-C 输入 .......

楼主(2019-07-10):
时隔一年,终于趁着PCB便宜,改造下海联达吧,外壳真的挺不错的,电路也不错,就是有点卡,自己也尝试装了同屏软件奈何wifi不给力挨着都不好用
在这里要鸣谢 电子数码-研究折腾里的每一个群友

先上图来一个效果图,体积尽可能的去压缩小一点。
个人比较喜欢精致点的东西。

亚克力外壳 尺寸图 多打了几个小孔 原来固定光机和PCB的,之后没有用到
2mm亚克力 淘宝外发打的,数量多的话应该是10元一套

5元打了5块板子,上面的芯片恰好立创周年,抢了100元的卷,刚好奢侈一把买了含税44大洋一块芯片...奢侈至极.
预留了一路NE555 PWM调速,有OR电阻可以选择输入电压或者DC-DC输出的电压。我这里选择的12V
一路DC-DC输出3.3V 一路DC-DC输出12V
忽略小小的电感,暂时没找到合适大封装的,但是电流也足够了。
侧边分别是
3P风扇接口1.25间距
6P电源输入1.25间距
type-c PD输入
HDMI接口

PCB正面

PCB背面
----------------------------------------------------------
东西齐全了,开始组装了,组装也要有仪式感.

所有配件都在这里

DC独照

风扇照片,似乎不是滚珠轴承?但是风力挺大的,4.22g吸力在电子秤上

安装DC头,这里有点小干涉光机,后期可能换成其他的

安装好光机后,安装拨轮,这个要用来给激光调焦用。

插入FPC排线,光机电源线,总电源线,风扇线,总电源线可以单根过5A 压降0.2V,看线细,允许的电流还可以。

--------------------------------------------------------

一张成品照片,
尺寸:125*85*35mm

最右侧下方的螺丝,是光机的启动按钮....

尾部的照片

---------------------------------------------------------

开机上电,试用环节

忽视杂乱的桌子,开机成功。

有人说亚克力漏光严重?我自己感觉良好,还是蛮好看的,灯污染?

开灯环境下照射到墙上的~ 具体效果大家都知道的..

结论:脑抽的在前人基础上修改了下,虽然多了PD输入,但是没有音频。成本略高。

准备后续换个芯片方案,从新做一块板子,尺寸外观和这个体积大小差不多,可选3D打印外壳,自带喇叭,HDMI输入的
和一个内嵌安卓系统的板子,尺寸要比这个成品厚一个网口厚度,是因为网口太厚。

网友:
不错,不知道这东西能投出多大尺寸,亮度如何

网友:
好漂亮,成本不高。

网友:
替奶牛代群友前来捧场。。。

网友A:
比较关心什么分辨率的,亮度能到多少?

网友:
有点屌啊
字数

网友B:
现在光源进步了,投影体积缩小了好多,能耗和发热也降的不错!

网友C:
现在电铲基本都是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光源进步了,投影体积缩小了好多,能耗和发热也降的不错!

这个还是挺热的 19V供电有接近3A的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铲基本都是液压

有滚珠的 最近就采购了1000多个,买回来特意拆开看了下 两个轴承的,不过也有说液压比轴承要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比较关心什么分辨率的,亮度能到多少?

我来替楼主说一下。854*480p分辨率,菱形像素,100%偏轴投影,亮度应该能达到100ANSI的图像亮度。

网友:
没有照顾到其中一个led的散热片,虽说原机好像也没照顾到这个散热片,但是侧面是有散热孔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来替楼主说一下。854*480p分辨率,菱形像素,100%偏轴投影,亮度应该能达到100ANSI的图像亮度。 ...

纯玩具组别的啊,只能看看小视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玩具组别的啊,只能看看小视频了

算玩具级别吧,但比数码交易区淘客推的那些投影的亮度,实际清晰度,色彩好太多,耗电又低

网友:
看了楼主的视频,我感觉我要不学电子

网友:
谢谢分享。。。。。厉害,折腾的很漂亮。。。。。。

楼主:
额,是不是太花哨了?

网友:
LZ的3D建模软件是哪款呢

网友:
老哥给个群号啊  我们进来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