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小米wifi放大器2加装散热片

楼主(2019-07-10):
原来特价29的时候买了个小米放大器,一直闲置没用,最近想起来把它用上了用于增强信号,但经常掉线,明明很近距离却连不上。我也不知是放大器问题还是路由问题。上网搜索,有说热的,也有说这个根本不需要散热的。
作为一个混数码之家的,手燥了,觉得可以加个散热试试。

由于这个是超声波焊接的,比较难拆,只能暴力拆解。看了别人的拆机帖子,于是打算不整个拆,只是扣个大洞加散热片
于是比照拆解图片确定开口位置

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开偏了,应该再往右边一些。

将计就计,除了主芯片外,左下角还露出个一个别的小芯片,高度要高一些,散热片放不平,于是找来一小块散热硅胶,一块厚度合适的双面胶填空电路板的位置

最后成品就是这个样子,看着还凑合

通电后散热片马上就热了,温度热,但不烫手。
也不知道到底有无效果,反正就是拆着玩吧,昨天试用没掉过线,但整体网络传输效率不高,联通速度损耗还是大。
后续观察了再补发。
谢谢观看。

网友:
直接裸更舒服

网友:
感觉上面还可以再加一个小风扇,数码之家网友创作无限,

楼主:
坛友精神——能折腾的绝不省事

网友A:
也有个信号放大器,总是太热死机,而且是看视频的时候,不看视频没事,不知道是不是流量大CPU负担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个信号放大器,总是太热死机,而且是看视频的时候,不看视频没事,不知道是不是流量大CPU负担也大了! ...

我主要桥接用来玩战舰世界,玩一会就回卡住,不知道是不是放大器问题

网友:
有效果,一定有

网友:
装上有没有效果?

网友:
求它的编程器固件

网友B:
这东西收发同频同信道,能不用就不用。用上了还会对主路由器连接的设备造成干扰。一个k1 2.4g接收5g发射比这货好多了,再高端点340g硬改刷山寨ubnt后挂一个二级路由,只要不下载怎么玩都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收发同频同信道,能不用就不用。用上了还会对主路由器连接的设备造成干扰。一个k1 2.4g接收5g发射比 ...

请指教一下k1是啥,怎么弄2.4收5g发,有教程没有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指教一下k1是啥,怎么弄2.4收5g发,有教程没有啊

现在k2那么便宜,搞个k2  然后找一下固件,用老毛子固件。

想用那个桥接就在那个频率里面设置。

楼主:
反馈一下改散热后的情况,连续用了有十多天了,没有假死过。但是连接效率确实不高,不能适应高强度的工作,这个应该是这类桥接的通病。总结,散热改造还是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k2那么便宜,搞个k2  然后找一下固件,用老毛子固件。

我有一个改过2.4G天线的,10dbi,最近发出售贴在交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