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23A12V电池

楼主(2019-07-10):
一直以为这个电池是12v的很好奇,网上搜是8个纽扣电池串联,结果果然是。

纽扣电池是LR932,碱性无汞的。

网友:
配的图不全啊,应该一步一步的来,首先是电池的原貌,然后一步一步拆解,

网友A:
23A?核电池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A?核电池差不多

型号是23A

网友:
哇塞!你不发我都忘了里面什么构造了!岁数大了好忘事了

网友:
买了两个,10元钱,车库门遥控用的

网友B:
假12V都是这样的。

网友:
遥控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12V都是这样的。

几十年了,,都是这样的来构造啊

网友C:
有大名的,叫基层电池。

不过以前只有仪表类使用,9 V   15V里边都是碳性电池块,蜡封铁壳的。    后来碱性改革,里面就都是比7号还小的电池,

总之就是大串联堆成高压的。

网友:
如果够实惠的话,可以拆开给两三个给钥匙扣小手电筒用。

网友:
还以为是电池容量是23安培12V的呢,我也拆开一个遥控器上的27A12V,漏电解液了

网友(2020-07-21):
几十年了,,都是这样的来构造啊,不拆开都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大名的,叫基层电池。

不过以前只有仪表类使用,9 V   15V里边都是碳性电池块,蜡封铁壳的。    后来 ...

或者是叠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