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MP1584EN 可调降压模块改温控

楼主(2019-07-10):
如图,MP1584EN有一可调电阻,能否将可调电阻换成热敏电阻以实现温控?(大致要求:输入5V,25度输出2V以下,35~40度输出3.3V左右,55~60度输出4.8V以上(100%出力),电流基本无要求,0.5A以下)
如果可以,应该用什么参数的热敏电阻?

网友A:
把第四脚反馈脚连接的上下分压电阻(应该就是图中的可调和822)去掉,换上分压电阻15K(具体可以看实际情况微调),下分压用NTC电阻10K

楼主:
补充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四脚反馈脚连接的上下分压电阻(应该就是图中的可调和822)去掉,换上分压电阻15K(具体可以看实际情况 ...

是822换成15K,可调电阻换成10K NTC热敏电阻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822换成15K,可调电阻换成10K NTC热敏电阻是吗?

应该是822换成10K NTC热敏电阻,可调电阻换成1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822换成10K NTC热敏电阻,可调电阻换成15K

好的,微调的话,15K的阻值减少,是电压上升还是下降呢?

网友:
一般变阻位置会需要一个定值电阻串NTC 也可能会直接用NTC 具体阻值看你环境和使用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微调的话,15K的阻值减少,是电压上升还是下降呢?

这里说的15K是上分压电阻,阻值大电压高,阻值小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的15K是上分压电阻,阻值大电压高,阻值小电压低

好的,谢谢!我先改造测试一下,有什么问题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B:
MP1584是一款性能比较好的DC-DC降压芯片,如果出现严重发热的问题,一是电路设计不合理,二是遇到假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1584是一款性能比较好的DC-DC降压芯片,如果出现严重发热的问题,一是电路设计不合理,二是遇到假货了。 ...

这个模块标称3A,但是最好用在1~2A的范围内。因为3A不加散热的话1分钟左右就保护了

网友(2020-04-26):
可调电阻是多大的?
我准备弄一块来改1-5V可调,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第四脚反馈脚连接的上下分压电阻(应该就是图中的可调和822)去掉,换上分压电阻15K(具体可以看实际情况 ...

我准备弄一块来改1-5V输出可调,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2021-10-11):
引用 网友C:
我准备弄一块来改1-5V输出可调,不知道可行不?!

我是用B250K电位器,换下了板载的电位器,可以实现1.2-11.5V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