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 交易区的 12寸TFT-LCD液晶显示器改倒装

楼主(2019-07-10):
前段时间去废品站看到好多老式流水线机器上面的大屁股CRT显示器,很小的,估计也就10寸左右,很可爱很想要。。。。结果被一同去的坛友阻止了说没什么用。。。。。回到来我就发现了这个液晶小电视,要了!
购买页面:立即购买!

显示器就喜欢这种小小的。网吧那种超大号像电视机一样的,还弯的那种不喜欢。。。。。

底下的各种功能按键

背后的标签

这个架子也很好,

各种姿势都可以

只要你开心还能这样用

后面的接口,插口只有电源插口,视频信号线都已经引出来了

先把底座拆掉

还没破处的呢~

拆掉外框螺丝,还有很多卡扣。。。。拆显示器最讨厌卡扣

拆掉外框,分离按键排线

液晶总成有4颗螺丝固定

LED背光驱动

看看液晶面板,没有生产厂家,不知道是被撕掉标签了还是怎么样的。

液晶板上面左边一个夏普

右边又来一个三洋

看看视频解码板。看得有点眼熟呢

拿出我一直放在外面的自制显示器

忽略正面。。。。

看那驱动板确实有点相似

插好屏幕排线,看看能不能启动

果然,,,驱动不起来。屏幕800x600的。解码板配的屏幕是1024×768

装回原来的解码板,没弄坏就好

开始改造一下,先拆掉背光驱动板

转移到右边去

安装液晶,把液晶反过来装

张衡外框确定功能无误。完事

底座也要装好

挂起!

没了

网友:
好手艺,支撑折腾

网友:
手艺不错,据说挂起来冶颈椎病

网友:
居然倒着装,厉害了。

网友A:
12寸的这个原本就是二手屏改装的LED背光,原背光是灯管的。型号标签是被人人为撕掉的,不然一查规格书就露馅了。
其实很多屏带有翻转显示功能,只需要一个或两个脚改变电平就行,只是这个没有型号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你这样翻转虽然也行,只是不好装螺丝。
驱动板不能互换的原因是那块老的板是工作在TTL状态,拿去点LVDS的屏当然不显示

网友:
这种小屏显示器大都是拆机二手面板,基本上都是些老笔记本的屏,我这边有个一模一样的,面板 驱动板都是一模一样,只不过你那个被改了LED背光

网友:
超市收银机显示器

网友B:
我好想记得 海康的视频输出可以选择翻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寸的这个原本就是二手屏改装的LED背光,原背光是灯管的。型号标签是被人人为撕掉的,不然一查规格书就露 ...

谢谢指教。对于螺丝问题,螺丝孔刚刚好,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想记得 海康的视频输出可以选择翻转吧!

我用VGA出来的,没有翻转功能

网友C:
分辨率是多少呢?

网友:
一般驱动板是有个pin是可以进行图形翻转的

网友D:
分辨率稍低了一点点,价格还是很不错的。要是带HDMI或DP可以收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辨率是多少呢?

800x600,我看监控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800x600,我看监控够了

我们这里废品站很多这种,还有收银机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辨率稍低了一点点,价格还是很不错的。要是带HDMI或DP可以收一台。

我也想说怎么不带HDMI呢.....

网友F(2019-08-11):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里废品站很多这种,还有收银机主机

不错。能否给我给我收几个

网友:
哈哈哈哈,色子越来越会折腾了,你那屋快成登月舱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错。能否给我给我收几个

上次去已经被收走了,不知道还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去已经被收走了,不知道还有没有

嗯,也可以收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