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看见一个别人扔的电磁炉(口误了,微波炉),这次不方便带就没捡

楼主(2019-07-10):
应该是山寨货,估计也是铝变压器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估计是主板或者磁控坏了,换修了应该还能用,就不知道加热仓有没有太脏。

网友A:
格兰仕,大厂来的。起码把电源线剪掉、拿走呀。这种大功率老货,用料肯定不错。或者藏起来,再看周围有没有收买佬,讲好价后,带他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把电源线剪掉、拿走呀,这种大功率老货,用料肯定不错。

这个应该不是老货,你看外观做这么时尚漂亮,我都怀疑是山寨货了。徒手,没有任何工具,电源线也减不走啊

网友B:
电磁炉?我怎么看像微波炉。

网友:
应该是微波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我怎么看像微波炉。

口误了,微波炉,看铭牌上面还写了光波炉,不知道光波是啥

楼主:
口误口误,是微波炉,还是和光波炉一体的,不过没用过光波炉,不知道具体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老货,你看外观做这么时尚漂亮,我都怀疑是山寨货了。徒手,没有任何工具,电源线也减不走啊 ...

同一个地方,不断弯折几十次,里面的铜线就会断光,然后再拿旁边的碎石或者就在地上突起的碎石上把塑料外皮磨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口误口误,是微波炉,还是和光波炉一体的,不过没用过光波炉,不知道具体是啥
...

里头上面多了两根碘钨灯管,靠灯管发热加工食品

网友:
变压器拆出来做电焊机啊

网友:
变压器 变压器 点焊机 点焊机 带走~

网友:
真好 我整天都想捡到东西 这是病 没得治

网友:
这个是正品,没毛病啊。老家也在用这个,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好东西,赶紧去捡回来啊

网友:
拉出废品站换几瓶啤酒钱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变压器啊变压器

网友:
格兰仕,你说是山寨货?太不识货了!

网友:
我也希望路上有点废旧家电,利用自己带的修自行车工具,拆一些倒计时机芯,开关组件等带回家。可惜2019年后不可能在北京见到路上旧电器。

网友:
为何不捡?拆个变压器也挺合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