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请教示波器测市电供电灯泡启动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9-07-10):
直流电源是土制临时维修电源,输出10VDC
灯泡:24V150W

取样电阻0.1欧  灯泡和连接线的冷态电阻0.6欧
这是通电瞬间的电流波形。
电源输出10V ,灯泡点亮后是4A 。点亮瞬间理论上大概是10除0.6=16.67A
实际波波抓到12.1A (电源功率和连接线的原因,实际永远小于理论)

这是同样灯泡加交流20V(由400W变压输出)

本想像中只要调不同时基,能看到像上面直流一样的波形。
DCA 的波形很好理解,电流随时间变化。

而这个ACA的波形 ,有正弦波形看着很别扭。
市电测启动电流应该很普通很基本的事,结果摆渡查了很少
1、一些个人测得也像上面的波形
2、有些专业文章的波形是与上面的DCA一样,看起来舒服又好理解。
难道是用电流钳?或是用软件处理的?
那位测过工频市电启动电流的朋友来说说,谢谢!
家里没有电动机,用钨丝灯泡也能看个大概,220V会不安全,可用低压灯泡试试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了解一下,很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了解一下,很安全的

谢谢
我是想看到ACA 的波形也像DCA 那样好理解,
我是用取样电阻测电流,直流波形应该对的
交流波形有正一团弦波,看着不舒服。把各锋点连接出一条曲线到是像那么回事。

难道示波器要用电流钳,测出来就像DCA那样的?
还是要通过软件处理
网上看到用功率分析仪才会出DCA那样直观的曲线。

其他有电流钳的朋友有空帮忙试试

网友:
示波器带宽不够,够的话你能看到更接近理论数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是想看到ACA 的波形也像DCA 那样好理解,
我是用取样电阻测电流,直流波形应该对的

你主贴的ACA波形是正确的,不会和DCA一样。
至于功率曲线,就把波形的上下半部叠在一起就是了

网友B:
灯泡加交流电的瞬时波形与加直流电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波形与交流电的频率以及灯泡的冷热电阻有很大的关系,至于是电阻取样还是电流互感器取样应该区别不大,只是电阻取样时负载功率不宜太大,电流互感器就无所谓了,还有一般示波器直接测市电是可以没有问题的但示波器外壳一定不要接地,在工厂里测量380V的电路都是用示波器+10:1高阻探头去测量,就是要把示波器电源线里的地线剪断,注意人体不接触示波器外壳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主贴的ACA波形是正确的,不会和DCA一样。
至于功率曲线,就把波形的上下半部叠在一起就是了 ...

谢谢!

我想了半天,所以画了根红线,像那么回事,只是过去一直测直流,第一次看到交流电流不习惯。

开关电源因内部电解的事开机也有这过程,测这个也算很基本的事,

数字波厂家应该加个软件处理的像DCA,也就爽了

如测台式电脑开机瞬间,有3到4个阶段,没处理过看起来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泡加交流电的瞬时波形与加直流电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波形与交流电的频率以及灯泡的冷热电阻有很大的关系 ...

谢谢提醒

所以我用低压灯泡和变压器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基本搞清了

这是网上不少文章里的图片
也就是我发帖求助和想要的交流电动机启动电流变化曲线。

这是横河官网功率分析仪测出交流电动机的启动电流,
与示波器用电流钳测出是一样的,也和我用取样电阻测出一样

要想在示波器上看到交流(50Hz)的启动电流或开机瞬间电流的变化,只有通过软件处理或其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