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TLC U盘的真正优势 上SM2258H 读写500 480 最大实现2T U盘

楼主(2019-07-10):
TLC自诞生以来一直都是大家吐槽的对象,但是他也是以后的发展趋势,我们来用实际产品看一下TLC到底有个怎么样的表现

这次测试的配置是TOSHIBA TLC 配合慧荣的SM2258H FLASH和SMI FW都是前几天刚拿到的
这是一颗最新的BICS4 FLASH  96层 3D工艺 BGA272封装 单DIE 32G/64G 可以实现单颗1TB容量

关闭SLC CACHE功能,开卡然后测试一下速度

整体性能优于SM2246EN方案,几乎跑满了SATA3 而且这是真实速度,并非SLC CACHE速度

3.0下测试全盘速度

3.1下测试全盘速度

发现在没有开启SLC CACHE的情况下并没有掉速

开卡2T U盘然后测试老化和NAND FLASH实际写入量

发现SM2258H因为带了DDR 所以NAND FLASH的实际写入量倍率几乎等于1

总结
1:速度,这是大家关心的核心问题,TLC论单CE速度可能不如SLC和MLC 但是如果核心数够多,且配合一个强大的DDR方案主控,那么他的速度依然可以喂饱主控。但是128G 256G等小容量TLC产品目前依然需要SLC CACHE技术以损耗寿命为代价换来前段甚至全盘的打鸡血速度
2:寿命,虽然暂时还没拿到规格书,但是咨询过代理商,BICS3 BICS4因为采用老制程,寿命应该不会低于1000PE,再加上SM2258H的实际写入倍率几乎等于1,那么粗暴的推断的话2T约等于1953G*1000PE=1953T 按照每天坚持写入200G数据算,那么寿命差不多就是9765天/26.7年。完全可以满足日常需求
3:优势,TLC可以实现更大的容量,更低的成本
4:劣势,小容量的TLC速度和寿命并不理想,而且需要算法优秀的主控配合才能发挥性能并且提升寿命和稳定性。

网友A:
我關心的寫保護開關……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全盘400的写入6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關心的寫保護開關……

慧荣的SSD主控不支持写保护吧

U盘主控的才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慧荣的SSD主控不支持写保护吧

U盘主控的才支持

是的,2258H不支持,可是可以在轉接橋上動手,

參考這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9783

网友:
不错,就怕大姐姐住得不放心

网友:
另外SM有支持3.1的固态主控出来了,看谁搞得到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2258H不支持,可是可以在轉接橋上動手,

參考這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9783 ...

SMI特殊固件支持的。。。但是不好找。。。

网友C:
再加上SM2258H的实际写入倍率几乎等于1,不开SLC也能控制1么,46EN都要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加上SM2258H的实际写入倍率几乎等于1,不开SLC也能控制1么,46EN都要2

这取决于使用者环境和习惯的

测试环境的写入放大根本不能说明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取决于使用者环境和习惯的

测试环境的写入放大根本不能说明什么的

实际使用倍率会增加 但是依然低于SM2246EN

网友:
讲真当U盘1kpe就绰绰有余了,而且大容量如果磨损平衡用得好只要不是意外破坏基本不用担心写死。。。。。可是这是U盘,超大容量的U盘一来感觉需求小众,带缓存方案如果碰见二百五用户频繁掉电估计逻辑故障概率很大,加上容量大损失可能会更大。。。。。超大容量冷备份还是看好垂直记录的hdd。。。。。。

网友D:
其实建议楼主考虑弄316的版本,三星只要固件得当据说比bics4更猛,而且三星中容量128g单颗双贴256GB的已经可以1500kpe以上并且读写稳在340/420+  就目前看来128-512g是usb-SSD性价比最高的容量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建议楼主考虑弄316的版本,三星只要固件得当据说比bics4更猛,而且三星中容量128g单颗双贴256GB的已经 ...

三星并不对外销售颗粒,暂时没有订到好的货,市面的都是拆机颗粒很难控制品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星并不对外销售颗粒,暂时没有订到好的货,市面的都是拆机颗粒很难控制品质 ...

只要量大,三星还是对外销售颗粒的,你看希捷那个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量大,三星还是对外销售颗粒的,你看希捷那个盘

希捷和三星是有PY交易的,希捷收购了三星的笔记本HDD产品线,希捷第一代垂直记录硬盘用的是三棒槌的专利,三星企业级主控用的有很多指令是希捷原本用于企业级HDD的。。。。。。。

网友F:
2258的发热量做成U盘,我估计会烫手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2258的发热量做成U盘,我估计会烫手的吧

难道2246EN就不烫手了?哈哈哈哈

其实更多的是趋势,现在厂家不出MLC颗粒了,只有TLC在卖

2246EN有什么办法呢?只能上2258H啊

最早它家都出了SANDISK的BICS3颗粒在卖了,现在是东芝BICS4,96层的TLC

不过我觉得吧,还不如上SMI2263XT呢(2263XT的主控也没那么热的),接下来就看USB接口的总线性能瓶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2246EN就不烫手了?哈哈哈哈

其实更多的是趋势,现在厂家不出MLC颗粒了,只有TLC在卖

46en比58h还是凉快一点的吧,58h直摸非常烫啊

网友:
TLC嘛,用久了要是闲置太长时间不通电等着数据丢失。
正好U盘确实是不常使用的东西,并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