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元作 』又到高温季节,拆修万宝台式电风扇!

楼主(2019-07-10):
『 元作 』又到高温季节,拆修万宝台式电风扇!
天气很热,把电风扇拿出来用用,嗯?竟然不转 。
马上开修理。
本文分两楼:

       一楼 :拆

广州万宝集团产品

先拆风扇扇叶和电机

没想到这个直接是个螺丝。

拧下来固定螺丝,拆下来扇叶

拆电机罩

电机 ,线圈颜色很正

这个摇头装置和电机是一体的 。

拆摇头装置

拆开电机看看

电机轴磨损很小 。

拆下来线圈 ,各个绕组都正常。

看看含油轴承。。。润滑略缺 。

楼下维修— 测试电风扇 。。。

楼主:
       二楼:修

    1、先用万用表测试插头是否短路。正常。

      2、维修开关!

拆开开关看看是否故障 。

触点很脏

抛光一下 ,这样接触好

      3、维修启动电容!

怀疑启动电容故障 。

启动电容 参数
cbb61  1UF  AC400V

测试容量 1.3NF  损坏

这个耐压 1UF电容不好找,找到这个CBB20 105K  650V 电容 。

测试容量基本1UF

焊接上电容

     4、维修电机!

拆掉后面的摇头装置 ,因他的摩擦力,电机轴阻力大 ,不需要摇头装置,所以拆掉 。

电机轴上加油 。

固定好电容

维修后的底座 。

拆下来的配件 。

通电测试完美转起来 。

录个动画 ,有图有真相 。

电风扇常见的故障就是启动电容失效或容量不足。

还有开关接触不良和电机轴润滑不好。这些都维护一下,电机没烧基本都能修好。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A:
山寨货吧,还写个万宝集团。

网友:
这种一体的摇头齿轮容易崩.

网友B:
拆过一个这种电机,轴承很容易歪,不容易调正了,来回搞了几次不知道刮到哪里把线圈搞断了,索性换了个滚珠轴承的马达,希望能耐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货吧,还写个万宝集团。

万宝已经变山寨了,这个更山,上面写的索宝

网友:
看来黄尚那边今年也挺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 『 元作 』又到高温季节,拆修万宝台式电风扇!

  • 我这边好多办公用的风扇都转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好多办公用的风扇都转不动了。。

    大多数情况是电机抱轴和分相电容失效,现在很多风扇铝线电机,没以前蝙蝠牌铜线滚珠电机耐用。

网友:
    电容马家有1.2元包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过一个这种电机,轴承很容易歪,不容易调正了,来回搞了几次不知道刮到哪里把线圈搞断了,索性换了个滚珠 ...

    轴承歪了用螺丝刀柄不同方向敲几下轴就好了

网友:
    广州万宝,山寨货啊

楼主:
    这样看来真是个山寨货,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谢谢分享,备货电容不错,哈哈,等牙膏

网友E:
    修不转不是应该先检查开关,和电机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不转不是应该先检查开关,和电机电容吗

    给别人修就这样看 ,自己修为了稳妥把电机轴承清洗上油 。

网友:
    为什么拆摇头机械结构?,小jj往上一拔就断开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