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LED驱动36W

楼主(2019-07-10):
用在平板灯上的,隔离驱动,无频闪。做工还可以,实测足功率,20多元。

网友A:
IC功率有这么大?不知道发热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功率有这么大?不知道发热怎样

BP3167F官方参数是24W,实测确实可以到36W,是超功率使用?还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BP3167F官方参数是24W,实测确实可以到36W,是超功率使用?还请大神指点...

ic也没有散热片,超功率使用怕撑不了多久,建议降功率使用

网友:
36-120v好宽的范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也没有散热片,超功率使用怕撑不了多久,建议降功率使用

今天问卖家说是跟晶丰合作,定制的芯片,寿命没有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扯淡,咱也不敢问。

网友:
范围好宽,内置mos,发热吃不消。

网友B(2019-10-24):
看着像是几乎没有EMI电路, 共模, 差模, X, Y 电容啥都没. 另外这个大的可能是个电感线圈吧

网友:
桥堆好大,隔离驱动不多见了。

网友C:
整流桥居然推特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几乎没有EMI电路, 共模, 差模, X, Y 电容啥都没. 另外这个大的可能是个电感线圈吧 ...

成本控制问题,大的是高频变压器,不是电感,看背面PCB就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居然推特牌的

看见鸽子就想起推特,可惜只听说过,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见鸽子就想起推特,可惜只听说过,没用过

推特我当时忘了什么原因没注册到,就在用脸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控制问题,大的是高频变压器,不是电感,看背面PCB就能看出来。

看着背面这隔断应该是隔离的样子, 那个照理说也是变压器.

看IC也应该是隔离的IC, 所以感觉这么宽的输出电压有点怪.

另外Y电容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