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H牌智能平衡车拆解

楼主(2019-07-10):
DH牌智能平衡车,采用MM32SPIN单片机,6轴陀螺仪芯片ICM-20602,3个U3115S型MOS半桥集成驱动芯片,电流检测为C32X轨到轨运放芯片(丝印标识C32X F4QY的3peak思瑞浦公司SOP8芯片,可以参考3peak思瑞浦公司的丝印A42S标识TP358-SR普通运放芯片和丝印E32S标识的轨到轨运放芯片TP5532规格书),前后运动通过左右踏板下方的橡胶凸起(每个踏板前后各一个,总共4个橡胶凸起)伸入到主板背部的光电传感器进行感应,从而控制向前向后运动。

补充内容 (2019-7-15 16:12):
通过采集三相下桥臂MOS管的管压,经过轨到轨运放C32X处理后输入到单片机AD端口来降获取相线电流。
参考:《基于MOSFET内阻的电流采样及相电流重构....

网友:
公模山货的感觉。。

网友A:
总觉得零几年好几万到现在一千多元平衡车,都不是很安全,网上好像有卡丁车扩展套件,可以改成小四轮电动车。

楼主:
通过采集三相下桥臂MOS管的管压降,经过轨到轨运放C32X处理后输入到单片机AD端口来获取相线电流。
参考:《基于MOSFET内阻的电流采样及相电流重构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通过采集三相下桥臂MOS管的管压降,经过轨到轨运放C32X处理后输入到单片机AD端口来获取相线电流。
参考:《 ...

通过高速运放差分电路采集三相下桥臂MOS管的管压降,经过轨到轨运放C32X处理后输入到单片机AD端口来获取相线电流。
参考:《基于MOSFET内阻的电流采样及相电流重构方法》

网友:
平衡车从近万到后来几百元.....独轮车当年常了一波鲜,学了2小时才学会

楼主:
DH智能平衡车控制器相电流采样原理图

网友B:
前后运动通过左右踏板下方的橡胶凸起(每个踏板前后各一个,总共4个橡胶凸起)伸入到主板背部的光电传感器进行感应,从而控制向前向后运动。
这个错了,那四个感应器是站人感应器,人站上去以后激活平衡,并不是控制前后至于为什么两个,可能是公模的问题吧,市面上都是两个

网友:
用mos内阻采样,怎么保证精准度?mos内助随温度变化而变化,而且是非线性的~~

楼主:
也可参考: 《PMSM电机矢量控制之电流采样原理分析》

网友(2019-09-14):
在哪买的,多少钱?

网友:
请问两个电动车轮用多少伏电源驱动的?看到废品站有被拆掉外壳电池电路板不知牌子的平衡车,只有2个电动车轮。如何改成电动车?要买什么电器等配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后运动通过左右踏板下方的橡胶凸起(每个踏板前后各一个,总共4个橡胶凸起)伸入到主板背部的光电传感器进 ...

怎样可以屏蔽电路,用开关控制前景后退的方向,大神帮分析一下,想用平衡车改个卡丁车

网友:
怎样可以屏蔽电路,用开关控制前景后退的方向,大神帮分析一下,想用平衡车改个卡丁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样可以屏蔽电路,用开关控制前景后退的方向,大神帮分析一下,想用平衡车改个卡丁车 ...

拿个纸片挡住那个开关..或者给感应开关飞线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拿个纸片挡住那个开关..或者给感应开关飞线出来

但是车检测到有倾斜就会改变轮子转动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车检测到有倾斜就会改变轮子转动方向

买个无刷驱动吧....直接接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车检测到有倾斜就会改变轮子转动方向

或者把主板固定到一块活动版上,拉线控制倾斜度

网友:
猛犸王智能电动车双轮儿童小孩代步车成年两轮成人学生8-12平衡车 【包邮】
【在售价】499.00元
【券后价】269.00元
【下单链接】https://m.tb.cn/h.eN0fMeC
-----------------
复制这条信息,$3sW9Yn3Ubwn$,到【手机淘宝】即可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零几年好几万到现在一千多元平衡车,都不是很安全,网上好像有卡丁车扩展套件,可以改成小四轮电动车 ...

这种车不仅仅是断电就倒。而且遇到路上凸起或者凹陷等障碍,需要更大的力矩去保持平衡,而这个力矩超过了电机的能力的话,就会倒。所以特别怕障碍物,轮子越小,越容易被障碍物所阻碍。

改成四轮或3轮后,至少不会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