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三友继电器(SANYOU SRD-S-112D)

楼主(2019-07-10):
家里的美的电饭煲通电不显示了,老爸说还闻到一股焦味应该是坏时把锅内的饭烧焦了吧。我打开后发现是电源板的一个继电器烧了,这焦味不是饭烧焦啊!!!幸好继电器的型号还能看到,照型号买了5只(1.2元一只,这继电器都这么便宜?)换上一只。

昨晚回家装上电源板通电,愣了!!屏幕不显示任何信息,再拆测220v没到电源板,后观察发现220v其中一根是通过锅底的磁钢串联到电源板的。蜂鸣档一测两端不叫,这里面有元件?(没修过这类器件,不懂原理)拆开后发现串联了一只172度的温度保护开关。这温保烧了应该是继电器触点融熔时无法断开温度持续上升后烧的吧!!!温保旁还有一白色套管,两头引线至电源板,不知是何,查Google后得知是热敏电阻,标准阻值50kb  电阻档一测阻值正常!!为了验证电饭煲无其他器件损坏,把温保短接后通电,来了!!屏幕有显示C1 但不闪开始按钮的红灯,心想主板有故障?咦......不会是热敏电阻没接检测?接上后哈哈正常了。随后手机下单下图的东西等待安装!!!

1.2元的三友(鬼子品牌?)拆开后也不知正不正?

网友:
三洋的继电器!

网友A:
看上去触点挺大的,1.2元真便宜啊

网友:
SANYO=三洋,SANYOU=三友

网友B:
这电饭煲估计有10年以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饭煲估计有10年以上了吧

你说对了,2003年的产品。结婚时买的嫁妆

网友C:
谢谢分享,字母加了个U,价格就便宜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字母加了个U,价格就便宜多了哈哈

三洋继电器没找到,有这种小型继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触点挺大的,1.2元真便宜啊

10多年了,这次烧损应该是触点烧蚀后大电流打火了。幸好是锅底的温保开路了,不然电饭煲整个都要起火了。

网友D:
这些继电器本来就值那一元两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继电器本来就值那一元两元钱。。

第一家找到的6.8元一只,包邮。心想包邮么也差不多(多买亏大),下了两只,后来再找 1.2一只,邮费5元,退前买后了。东西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家找到的6.8元一只,包邮。心想包邮么也差不多(多买亏大),下了两只,后来再找 1.2一只,邮费5元, ...

你算好了。。你这继电器容易买,我那时修自己的海尔空调,25A继电器, 不贵,才3元,邮费去了8元。总共花了十一元多。。不过也得买,因为那款继电器没有包邮的。。加上非原装的话,就得拉线改装也麻烦。现在再查一下就好多了,继电器五元,邮费才四元,单买一只的话比以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洋继电器没找到,有这种小型继电器的?

欧姆龙的小继电器见过,三洋的没在意哈哈

网友E:
三友继电器,还有万佳继电器,生产工厂都在东莞厚街溪头,曾经在里面混过一年

网友F:
楼主TB那家购买的,能否提供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友继电器,还有万佳继电器,生产工厂都在东莞厚街溪头,曾经在里面混过一年 ...

你的意思是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TB那家购买的,能否提供链接,谢谢!

TB上搜索一大堆啊。

网友G:
三友好吗,我的为什么用1年就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山寨的?

也不算山寨吧,和宏发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友好吗,我的为什么用1年就坏

额定功率不够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