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为什么苹果手机还不使用大容量电池?

楼主(2019-07-10):
一方面是为了保持美观度,毕竟电池容量增大,手机厚度也会增加。
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安全性,苹果一直注重安全,电池容量增大,对手机来说其实有一定风险。
又一方面是自身iOS系统的优势,让电量消耗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再一方面是为了控制生产成本,因为成本上去了,价格也就跟着上去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苹果公司要赚钱!
电池容量越大越耐用,损耗得越慢,手机运行还流畅,估计用个四五年大家都不带换新手机的。
那这样,苹果每年发布的新品还怎么卖得好?库克先生还要不要赚钱了?而且,现在苹果手机不需要大容量电池也能卖得好,所以他干嘛要多花成本做大容量的呢。毕竟身边真的有那种,换电池觉得贵所以宁愿换个新苹果的朋友,穷人表示费解。。。。

网友A:
前面四条高大上的理由都经不起推敲,就最后一条是对的。

网友B:
就算电池小,苹果手机的使用周期还是相对较长的。

到现在苹果6,6S还有不少人在用,换电池不是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四条高大上的理由都经不起推敲,就最后一条是对的。

毕竟还是有点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电池小,苹果手机的使用周期还是相对较长的。

到现在苹果6,6S还有不少人在用,换电池不是大事。 ...

肯定的嘛,如果续航强还不卡估计现在苹果4都还有不少人在用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确切的说,iPhone和同等体积功能下的手机相比,电池容量不算最高,但不算太落后的
事实上,苹果iPhone、iPad为了电池容量,甚至每一代都在压缩了别的元器件的体积,比如6代的,偏振式的振动器换成往复式的,7代及之后的机型都不配备耳机孔,把耳机DAC音频芯片连耳机孔一起放在外置的转接线上,X之后的主板采用堆叠式的,电池采用2块并联L型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