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澳洲代购的Mix&go榨汁机的行程开关

楼主(2019-07-10):
昨天买了个淡水味的西瓜,勉强吃掉了半个。剩下半个就扔冰箱了,儿子给出了个注意:用西瓜榨汁。

翻出深藏不用的Mix&go榨汁机,这是夫人一时兴起淘宝上澳洲代购的Mix&go榨汁机,记得近200元。这么多年就买回来后用过几次

这次使用,就点动了几次就没反映了。电机不会有事,感觉就是那个黑色胶帽下的行程开关出问题。

胶垫有吸盘作用,固定螺丝在胶垫下

3个固定位

硅胶材质

电机下端带风扇,底座中心有一体导风圆筒

黑色胶管是导水管,让上端的进水直接流到桌面

这类高速电机只适合间隙工作,线圈上用了塑料扎带固定黄腊管,黄腊管中应该是串入的温度保险

机身一节一节全拆才能触及行程开关

间隙小,好不容易取下

打表测量,已经无法导通

拆开看看,触点烧蚀

无这样的备件,淘宝下单购买。先短接应对一下

榨好汁,这玩意对于正常人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同样吃水果,由于不是经自己咀嚼过的。常常会摄入过量,造成营养过剩。

今天中午,购入的备件到货,特意买的欧姆龙的。一个10A,几个5A的备用。

为了省点,买的无柄。需要从旧的上拆

标准件,大小都一样

没用过好的,也无法分辨是不是真的欧姆龙,10A的应该更耐用

从东南的旧件上拆下直柄

直柄扣入细缝

焊上接线

卡入位置

装回

完工

网友A:
仔细找找看是不是有made in china: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找找看是不是有made in china

败家娘们,买电器也不问声我

网友:
应该是一种搅拌机的改良版本,有些嚼不烂的蔬菜可以放进去,提高吃菜速度。

网友:
这个必须是真正原装进口的国产货

网友:
真正的国产货,出口货。

网友:
换大电流微动肯定会耐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