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附上钻夹头拆卸方法

楼主(2019-07-10):
此方法拆过博士等锂电钻钻夹头,要有一定动手能力。1先准备一个9mm外六角套筒,要求套筒六角外壁够厚,材质一定要硬,加长弯杆一只;2准备两个2.8~3mm金属圆柱,必需选高硬度;3拆卸手电钻分解齿轮箱;4按图示固定好各部件,用大号内六角扳手卡住钻夹头三爪并锁紧,逆时针大力旋转。输出轴上的左牙螺纹自己手攻的,方便下次不用拆齿轮箱,卸下左牙螺丝拧下钻夹头即可更换维修。

网友A:
还有种方法就是两把钻对接在一起, 调到低速档, 一开一关一会都拆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种方法就是两把钻对接在一起, 调到低速档, 一开一关一会都拆下来了.

对齿轮作用力太大

网友B:
直接电炮打下来了。没这么麻烦。

网友C:
硬拧紧的吧?有没有螺纹胶?要是硬拧下,不知道会不会打坏主轴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电炮打下来了。没这么麻烦。

能打下来那工具也该送废品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拧紧的吧?有没有螺纹胶?要是硬拧下,不知道会不会打坏主轴锁

硬拧也不行,这是试过最保险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硬拧也不行,这是试过最保险的方法

这方法确实不错,就是需要找到合适的套筒。
13主轴可以用9mm,10主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确实不错,就是需要找到合适的套筒。
13主轴可以用9mm,10主轴呢??? ...

顺藤摸瓜呀,能套上合适卡稳就行

网友E:
开口扳手加在主轴平台上,再将扳手手柄加在台钳,再用六角扳手拧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口扳手加在主轴平台上,再将扳手手柄加在台钳,再用六角扳手拧开即可! ...

试过这种方式,会打滑

网友F:
我搞了好多次没搞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这种方式,会打滑

想换个头 测试多次 没有合适的工具搞下来

网友:
这个方法有启发,拆掉反牙螺丝以后,夹头夹好六角上台钳,输出轴如你的方法卡好,上电炮搞它,应该省力又出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搞了好多次没搞下来

仔细研究,茅塞顿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确实不错,就是需要找到合适的套筒。
13主轴可以用9mm,10主轴呢??? ...

主轴里面那段直径各品牌也不一样吧。这方法不错。套筒比较常见,圆柱不太好找,还得有个台钳。

网友:
用榔头敲6角棒,很容易拆,

网友(2019-12-16):
夹紧主轴,用电扳手搞

网友:
带自锁紧的夹头,电炮会打坏夹头。

网友:
这个钻夹头高级,哪有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