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台魅蓝note6,无限重启如何解决。电脑连不上

楼主(2019-07-10):
一台魅蓝note6,无限重启如何解决。电脑连不上

网友:
字库问题,报废!

网友:
我家领导也是这个型号的手机,有时候会用着用着就死机重启,原因不明。别的都还好

网友:
魅族手机不好用。

网友A:
双清如果不能解决就换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清如果不能解决就换机吧~

怎么双清?

网友A:
关机同时按住音量“+”和电源键,大概15秒左右,进入系统升级页面后,按音量加5次,再按音量减5次即可进入双清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同时按住音量“+”和电源键,大概15秒左右,进入系统升级页面后,按音量加5次,再按音量减5次即可进入 ...

我来试试看

网友:
字库芯片坏了

网友B:
先进升级页面,按10次组合键进行彻底的双清,然后重启,某些Flyme版本升级时必须得双清,否则会自动重启。
如果还不行,再次进升级页面,不按组合键,直接连接电脑,下载固件后刷机(记得勾选清除资料那一项)。
要是这样也不行,找软件修手机的,恢复下其他分区的资料试试。
以上都行不通,大概率是硬件问题了,可能是磕碰、进水之类导致的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进升级页面,按10次组合键进行彻底的双清,然后重启,某些Flyme版本升级时必须得双清,否则会自动重启 ...

全部进不去下面怎么办

网友:
恭喜楼主有换机的理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进不去下面怎么办

如果开机不震动、充电也不亮屏,估计就是硬件的问题的,幸运一点儿的找人重新植锡补焊一下,也不行就得换芯片了

网友:
用刷机软件看看能认机子吗,是否安装ADB驱动,不行就刷机.

楼主(2019-08-26):
哪位大师可以修一下这个NOTE6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大师可以修一下这个NOTE6

可能字库坏了,也就是flsah ,这机器是EMCP的二合一芯片,本人修手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