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样子神秘非要看个究竟!TRONSMART UC5F拆机记

楼主(2019-07-10):
看包装似豪华版的,像手机一样的包装哦不错,插上电拔掉灯在一分钟内还在亮,又怀疑是不是内置电池,手掂量又没似,拆吧看个究竟眼见为实,开工。

外观包装看起来颇有质感,还配有说明书齐全

电源插头8字头的应该是出口类型的,表面英文VOLTIQ没听说过

模具打上LOGO肯下点功夫

背后电源开关用AC口

五个输出足二A的USB口

背后说明书再看一遍丝印打上去的。有多种规格,此款是5V2A五口的

开拆后盖打了胶加点爆力才能拿下后盖有断勾的痕迹,并且要烙铁焊开电源开关方能取下PCB板,另本次无经验硬扯把铜皮拉出了实在痛惜。后面还可以恢复能用。

主功率芯片五组均独立,具体型号没去查,平时接触的少

背面变压器也是五组,做工还蛮可以打了固定胶

最后是应用

结束

网友:
usb口快充相互独立不被干扰,不错的充电器

网友A:
做工看着不错,多少钱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着不错,多少钱撸的啊?

估计要好几张

网友:
看电路结构,可以配合4056充电板做一个平衡充。价格比5个台达5V 4A贵多了,好像6百多元超高利润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着不错,多少钱撸的啊?

才开价25元一套一下拿了三套下来

楼主:
25一套一次拿了三套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25一套一次拿了三套下来

有链接不?

网友:
厉害,还有这样的,有链接没,还有盒子线,上次在老黑买的没有外壳修好也是闲置。。。。。。。。

网友:
相当可以呀,相当于5个独立的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开价25元一套一下拿了三套下来

求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开价25元一套一下拿了三套下来

你是不是少打了一个0啊,这一路都要25了

网友B:
他必须互相独立。因为他是QC3的充电器,设备支持的话电压会一路从5V-9V-12V升上去,如果五个口是互通的,其他口上的设备,嘿嘿。

网友:
链接在哪里,搞一套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又是PI的inno大法。。。PI这是在东莞地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必须互相独立。因为他是QC3的充电器,设备支持的话电压会一路从5V-9V-12V升上去,如果五个口是互通的,其 ...

重点是高压整流滤波也不共用。

说明价格不菲,舍得重复投资。

有那几套重复的,都可以搞个有源PFC了。

网友C:
质量不错,楼主有链接吗。

楼主:
没有原价25的了,这是现场当场被秒光了。属于断货的场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不错,楼主有链接吗。

现场被秒光也没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