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pic单片机极致低功耗运行

楼主(2019-07-10):
做一个东西,需要串口,定时器等常开,不要睡眠唤醒模式,一直正常运行中,pic单片机最低能做到多少功耗,引脚按键及led外设负载不包括在其内

网友A:
看你需要多低的功率,这一点,DataSheet上面应该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多低的功率,这一点,DataSheet上面应该会有

并没有,实际制作中stc那7ma可把我吓到了,初步实验pic在1ma以下,多余的功能全部关闭,如果能调到50ua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
持续正常运行50uA不可能达到……

平均电流50uA不难,时钟暂停,靠外设中断唤醒

网友B:
STM32L系列的单片机考虑过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L系列的单片机考虑过了没有?

L系列的不就是电压低一点么,32没实际测量过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P430试试。

430低功耗是有代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L系列的不就是电压低一点么,32没实际测量过不是很清楚

哥们,L系列是低功耗的,电压都是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L系列是低功耗的,电压都是3.3V的

非睡眠,在正常运行状态下能ma级别还是ua级别

网友:
非睡眠就只能降主频了,跑FSYS=LSI,停快晶振,一般数10ua
其实可以毫秒睡眠,类似STM8的AWU

网友:
引用 楼主:
430低功耗是有代价的

有什么代价?

网友:
PIC休眠状态下,电流1uA,可以随时唤醒。

网友:
开这么多内设还要uA级,MP430都困难吧,建议周期唤醒。

网友:
单片机正常运行都要几个ma,要么降低频率,周期唤醒或者外部唤醒

网友D:
PIC16F887A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C16F887A

正常工作电流,0.2ma怪不得,我怎么改程序也低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电流,0.2ma怪不得,我怎么改程序也低不下去了

降低频率,或者用TI的那个MSP低功耗系列。

网友:
用32k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