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功率和音响功率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9-07-10):
废品级别的2.0有源音箱。
音箱写的是 total RMS :1W。

但是里面有2个4欧 3W的喇叭。

但是这个音箱是110V输入的。110V转9V。
需要购买220转9v的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 2个3W的喇叭 这就6w了。为什么标示额定功率1W。这带不动吧?
我买220转9v的变压器。至少买多少瓦的合适?

网友A:
买半天还是买110的?买俩串起来用就OK了,四声道立体声,多好?
现在的喇叭,都是许大马棒的司马副官--胡彪(标)哪有真话啊,1W,高灵敏的喇叭,在炮楼那么大的单间里放歌,各个角落都能听清楚。想当初,一个带外放的复读机,随身听,分别使用6V和3V电池,那功率也仅仅在半瓦到1W之间徘徊,那还得说,喇叭不怎么样,壳体设计得很一般,那声音也可以了。这种我看应该就是2822M的电路,在9V下,4OHM左右,输出接近1W.
变压器使用3W的就够了,音质好不了哪去,这玩意在国内产的,也就这钱,当然,是CHY不是刀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半天还是买110的?买俩串起来用就OK了,四声道立体声,多好?
现在的喇叭,都是许大马棒的司马副官--胡彪 ...

好的。非常感谢。虽然我依旧不太明白。
买220转9v  3w的 就好了。。

网友B:
建议找个路由器啥的配的9V开关电源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找个路由器啥的配的9V开关电源的电源适配器~

需要交流9v。。

网友:
直流9-12V都行,把直流电源按照正负极直接接在电源滤波电容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