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关于晶振品牌和频率

楼主(2019-07-10):
请问坛友,认识这个晶振的品牌吗?
这是seiko石英钟上用的,坏了,想换一个,不知是多少频率的,也看不出logo,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石英钟上面的一般就是32768Hz的,找个废旧的石英钟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英钟上面的一般就是32768Hz的,找个废旧的石英钟就有

是的。你说得没错。

网友:
是的,大多数石英钟使用这种封装的,目前可以说几乎百分百都是32.768K ,
以前有个别的是使用4.19M的扁晶振,现在很少见了

楼主:
谢谢各位!
实际上我已经买了10个,换上去频率不对,大约4秒跳一下,不知道是厂家发错了还是原来的晶振不是32768HZ的,有些搞糊涂了,只能再找另一家去买了试试。

顺便问一下,晶振的频率自己可以测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实际上我已经买了10个,换上去频率不对,大约4秒跳一下,不知道是厂家发错了还是原来的晶振不是 ...

示波器应该可以测频率,之前用示波器测过陶瓷晶振。

网友B:
莫不是68k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莫不是68khz

差不多四秒跳一次不应该在100k-150k附近

楼主:
印字好像不是频率,是生产批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四秒跳一次不应该在100k-150k附近

石英钟晶振除了32768Hz以外,通常还会用到什么频率的?

楼主:
不知道那个MS丝印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石英钟晶振除了32768Hz以外,通常还会用到什么频率的?

不知道还用哪个频率的晶振

网友:
确定是晶振的问题??据说晶振旁边加上电容可以调速度

网友:
100k的晶振。

楼主:
请问,100K晶振的依据是什么呢?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100K晶振的依据是什么呢?请指教。

猜的。大概是100,我见过100的晶振。

楼主:
就是这个精工机芯,报时报刻,换了几个厂家的32.768KHz晶振都不行,音乐也不打了,
看来还是频率不对,没办法,只能把原来的晶振换上,又恢复报时报刻功能了。
打算更换晶振的原因是这个晶振年数长了(约30年),有些老化,几天下来会快几分钟,没想到频率是特殊的。
希望有经验的坛友提供信息,谢谢!

网友D:
既然原来的没坏拿示波器在线测下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原来的没坏拿示波器在线测下不就好了

谢谢建议!
请教如何测量?是直接测量晶振的2个脚吗?

网友(2020-11-21):
25年前的威灵顿石英座钟

我找好久才找到一个与我一样的机芯!!不过你的有调节功能,我的没有,我的可能也是晶振坏了,换了电池不走了。
找到了说一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