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nidec外转子电机

楼主(2019-07-10):
这个电机可能是驱动板坏了,怎么能配个驱动板,直接连接电机的uvw三线,是和无人机电调有点像!

楼主:
背面图片,看看大神能解决吗?

网友A:
找个电瓶车控制器改装一下好了,又便宜又带劲

网友B:
淘宝20一个,直接买新的吧

网友:
这个是先锋电风扇的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电瓶车控制器改装一下好了,又便宜又带劲

霍尔部分比较麻烦,得需要做一个反电动势过零检测转换霍尔的电路。网上有无感无刷驱动板,但是20多元的容易启动烧电路芯片,没有功率管扩流,40到60元的无感无刷驱动板有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20一个,直接买新的吧

所有市场都没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20一个,直接买新的吧

都没有货!

网友:
直流12-24V美蓓亚外转子无刷电机 频率调速双滚珠l轴承风扇电机。   这个也可以改风扇

网友:
我想这个驱动板多半是功率mos管坏的几率多吧,测一下那三个八脚贴片看看?

网友:
无刷电调就可以驱动

网友(2020-06-03):
这个电机坏都是高速下断电导致稳压二极管击穿短路,烧坏保险, 你量一下三个MOS管下面的那个小二极管是不是短路,短路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1-05-31):
拆这个最难的是不破坏电路板
我想到的一个办法是利用主轴旁的三个小螺丝孔做个三爪拉马

网友(2021-11-07):
这个电机怎么拆,有大神指导下么?

网友:
这是带霍尔的驱动板,一般可能找不到同样的,可以用无霍尔的驱动板!但转速控制可能不是太好!

网友(2023-09-12):
驱动板怎么确定坏了? 这个需要clk pwm调速器才能转   我改风扇用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