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剁手了 再拆一个便宜锐瓷车充

楼主(2019-07-10):
朋友推荐的 便宜得很 使用优惠券后再用红包 1块多到手

今天到手
这包装到手后都惊呆了!直接压扁了 还好充电器没问题 看在便宜的份上就不找卖家的麻烦了

铝合金和塑料的组合   头部带滚花 增加了摩擦力

直接拆了吧   可以无损拆开

好简洁的线路板

双路USB口输出 一路数据脚短接 一路带识别电阻

输入正极带贴片保险

输入电容35伏 输出电容10伏

使用了LT8002C

电感下面的识别电阻 应该是苹果的

指示灯

上电 测试

空载

最大电流3安  电压4.6伏

负载调到2.5安 连续老化半小时  电压一直很稳定  不过充电器外壳挺热  1安电流下温度倒是很低

好了  可以用 就是没有现在主流的的QC功能  应急用一下还可以

网友A:
不错不错 滴我已上车

网友B:
这个羊很肥啊,可炒,可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滴我已上车

滴 老司机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羊很肥啊,可炒,可涮

还可以烤着。。。。。。。。。。

网友:
都很会玩,这么便宜

网友C:
我就静静的看着老刀得得嗖嗖且不吭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静静的看着老刀得得嗖嗖且不吭声

咋的 有啥想法?

网友D:
那就是一个零欧的电阻,不是保险丝或者保险电阻

网友:
看电感电流应该不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就静静的看着老刀得得嗖嗖且不吭声

对 得瑟够了给他地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一个零欧的电阻,不是保险丝或者保险电阻

0欧电阻的一个作用就是当保险丝  叫它保险错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 得瑟够了给他地址就行了

摇摇车也需要车充?明显不需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一个零欧的电阻,不是保险丝或者保险电阻

跟保险性质差很多,熔断电流不能确定,熔断时间很长,熔断产生的高温容易波及周边元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跟保险性质差很多,熔断电流不能确定,熔断时间很长,熔断产生的高温容易波及周边元件! ...

标FS了,厂家的意思就是当保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标FS了,厂家的意思就是当保险了

不弄个电阻贴上去,线路板也不通电啊!

网友:
可惜不是快充的

网友G:
这价格,性价比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价格,性价比很高啊

才1块多 怎么算都值

网友:
貌似代工贴牌的,外壳和纽曼的那款有些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