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维修手机充电线的迷惑-TYPE-C插头内部接线到底有多少种方案

楼主(2019-07-10):
维修充电线,没什么技术含量放在后面。先说引起老白疑惑的TYPE-C插头,按观察到的先后顺序说吧
去年,有根充电线坏了,拆开发现线材质量很差,放弃修复,留下了TYPE-C的插头做备件,传统的4个接线焊盘,中规中矩,当时以为内部接线就这个范本。

过段时间,看到坛友发帖拆个TYPE-C插头,里面有电阻元件,不敢肯定了。心想,也许和诱导快充的ID识别电压有关。上个月,坛友在商城处理不能带载的充电器,其中就包含了这个

充电头输出口是TYPE-C USB,同来的还有个插头。但插上去空载电压正常,不能带载(带载电压立刻跌落到1.3几V)。奇怪的是,经带有TYPE-C插口的炬为U表过继后,不仅能带电脑散热风扇了,负载仪测试,输出电流也能达到3A以上(之前拆贴展示过)。证明充电器正常,看来是有什么握手协议阻碍了它的输出。

这个插头内部就显得复杂多了,不仅接线焊盘多

这面还有个贴片电容

测过电容的容值,很小。不懂这个“原配”的插头为什么不能诱导输出,也看不出什么名堂,作放弃处。算是又见识了1个接线方案

这几天,用得频繁的一转三充电线凑热闹,时通时断,立即修理。强力拔下扁圆铝套,切开塑封的两侧,扒出来一瞧,确实是线断了虚接触。一看线芯挺粗的,有修复价值。

裸出插头细看,这个双面都是7个接线焊盘,走线方式也有所不同,又是个新品种

透视证实

这面不是电容,是个电阻了,1个电阻也无法接成分压网络供D+、D-取电位,不明就里。关键它能用,而且充电速度也不慢(充电速度粗估,未具体测)

透视证实线路判断

唯一的电阻,是这个阻值

省略焊接、点胶、压入扁圆铝套的常规套路,外观基本无损

充电验证,完美修复

可老白的疑惑并没有解决,TYPE-C内部到底有多少种接线方案?孤立的电容或电阻有什么具体的作用?请见多识广的大神屈尊科普,谢谢!
文中提及的那个正常充电器,患上了茶壶煮饺子的毛病,恳请高手不吝指教,老白一定洗耳恭听!
谢谢你留下宝贵的建议!

网友:
type c 根据需要确定针脚个数,没有一个定数,要看厂家定义。常见母座6脚 12脚。正常type c 充电器输出有颗mos管控制输出空载电压为零,和负载协议芯片握手通讯后通过cc引脚读取充电器pdo报文确定支持电压档位类型种类,根据需要发送申请,充电器根据申请输出对应电压电流档位,全过程3秒左右。 悬空俩脚一般是双面d+ d-连接线为了正反随便插,电阻如果a-c头 是cc引脚识别电阻,作用防止不支持type c 3a大电流协议的a-c线被识别为双公头c线造成线材过载,或a口充电器过载,也证明自身有私有协议,例如qc协议,避免小马拉大车,张冠李戴现象。pd100w 3a以上 例如20v 5a 还需要 线材内嵌e-mark芯片。

网友:
缩水版,只引出部分引脚

网友:
type c 引脚定义

12针母座定义

6针

更多去马宝搜

网友:
type c共有24条线,所以你这些接头都是只引出了部分引脚,可能有电容电阻是用来识别正反面的

网友:
根据需要定制的,microUSB插头也有2、4、5脚

网友:
曾经拆过两种TYPE-C插头,参考一下:micro USB转Type-C转接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03058
乐视OTG线之Type-C头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85

网友:
充电线用的C头一般都是缩减的

网友A:
看了你这个觉得我前段时间,手机店给换的C口是缩减的,只能充电不能传数据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坛子里大神就是多哈哈。等牙膏

网友:
“茶壶煮饺子"是什么毛病

网友(2019-08-09):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这个觉得我前段时间,手机店给换的C口是缩减的,只能充电不能传数据 ...

哪得吧手机拆了

网友B:
借用楼上的图,只充电的话,C口的A4,B9脚、B4,A9脚接电源,A1,B12接地 即可,
再者想要提高充点速度的话,可以把A6,A7按照D+,D-接好,如果充电器是TYPE-C接口,那么A4(cc)也要接。其他暂时不用管!

网友(2019-11-21):
引用 网友B:
借用楼上的图,只充电的话,C口的A4,B9脚、B4,A9脚接电源,A1,B12接地 即可,
再者想要提高充点速度的话, ...

借用楼上的图,只充电的话,C口的A4,B9脚、B4,A9脚接电源,A1,B12接地 即可,
再者想要提高充点速度的话,可以把A6,A7按照D+,D-接好,如果充电器是TYPE-C接口,那么A4(cc)也要接。其他暂时不用管!

网友:
长知识了,但是记不住这些个,这个比四根线的USB太难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为大婶钻研精神点赞。。。。。

网友:
mark一下,将来用得着

网友(2022-02-17):
网上搜索Type-C协议,有很多资料。其中CC脚检测主要有上拉电阻、下拉电阻,不同接法和阻值对应不同角色和电流能力。

网友(2024-04-20):
D一下子,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