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个 移动 电话 电池

楼主(2019-07-10):
移动电话机

电池已经鼓包了,

找出备用电池
也放了很久了,发现 除了来摩托莫拉的原装电池,其余的都有些轻微鼓包了了

拆鼓包电池,  拆下 保护板

找的 尺寸相近的 电池,
直接焊接在电池触点上了

发现被温度保护了,

断开 中间的温度线,还是不行,温度线接 - ,+ 都不行

只有 拆开 ,接电芯了

说实话,这电芯质量还可以,

正负极 镍片引出 都还有 包胶,高温胶带。做工比 移动电话自带的 强多了

接上 保护板

缠上胶带, 放进 电池仓。

可以正常的充电了。

其实可以装个 18650 电池,放到机子里面去的,只有容量就大多了。起码2000毫安时。

网友:
这个电池仓好像2颗18650都放得下???

网友:
竟然还有温度提示

网友:
电池不少啊,爷爷家里有个座机,是3串7号充电电池,拨掉外电只能待机个把小时,懒的处理

网友:
应该换个大电池~

网友:
以前常给手机电池换芯,现在都等不到电池挂就换手机了
等牙膏ing

网友:
移动座机老早就变成手机型式了哦

网友:
弄个带内存卡的电话机  ,可以看听结合了

网友:
謝謝分享 好久没摸过这样的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