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看来芯子挂了

楼主(2019-07-10):
地摊5元收个好成色的ⅤC890c+。拆看,炸过。通电,哔一下,灯闪一下,就是无显示。HT7533芯9Ⅴ转3.3Ⅴ发热。输出才1.3Ⅴ。断电测输出脚与地约8Ω,短路?拆下7533,线路也是8Ω。拆下电解DTM0660芯电源+脚对地也是约8Ω。估计翻车了,作配件机。或再收个赌下,这芯小尺寸,还不能收ⅤC890C/D。

网友:
这牛屎都盖住焊盘了,铲牛屎有点难度了!

网友:
买个硬芯芯片换上吧

网友:
哈哈,3位半吗,没啥用,拆几个精密电阻算了

网友:
单片机芯片恐怕将芯片直接换新也不能完全修复,除非找到内部固件完全一致的芯片。

网友:
炸板的表没有修复意义

网友A:
寄到胜利售后,来回邮费自付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40这个里面有没有可做配件,打包送一枚全新icl710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寄到胜利售后,来回邮费自付

这个靠谱吗,现在都是单片机表,估计修不了,换单片机版本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靠谱吗,现在都是单片机表,估计修不了,换单片机版本啦

靠谱,我修过好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40这个里面有没有可做配件,打包送一枚全新icl71 ...

这些表大部分是小厂的垃圾表,用7106的比较多,有的新的才十几块钱,没有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