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60的几种常用用途

楼主(2019-07-10):
我用layout60画的板子,实际上这个软件易学易上手,只要琢磨透了,一般的业余DIY的简单PCB都能做出来,包括面板,表盘,都能画出来,下面是几种业余DIY常用的用途

网友A:
圆弧走线怎么画的,我的一直只能画折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弧走线怎么画的,我的一直只能画折线哦。

点击左侧圆环弧形画圆,确定直径,然后调节圆环角度为需要的角度,这里调节为90°C,然后分割连线加入圆弧,或在圆弧两端直接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