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农村井水如何先沉淀再进水塔?

楼主(2019-07-11):
一直计划用水塔的水(洞井抽上)作为生活用水(吃喝洗刷),布管也是如此设计。

后来发现水塔的水太脏了,沙粒杂质多。还是用山水好,可惜山水布管欠考虑也不稳定。

水塔的杂质都沉淀在塔底,清洗也比较麻烦。 要是能在水塔前面先过滤或沉淀了那还不错。

本想在出水口(塔内)挂个不锈钢篮子,但感觉不但实现困难,时间久了篮子就容易堵。

在水塔外加个沉淀池的话,只能在高于水塔的位置。在水塔上或者旁边搭个架子,放个不锈钢小水箱做沉淀池?
前置过滤器有考虑过,装也只能装在进水前。但怕久了堵了难清洗影响水泵出水,毕竟要抽上4楼,目前考虑100微米精度的。

补充内容 (2019-7-23 10:01):
图片来自网络!

网友:
沉淀需要控制沉淀时间
简易加两个Y型或E型过滤器
复杂点的
水箱装在最低位,箱壁靠上开入水口,箱顶开出水口并装倒V型滤网,箱内设拦污板。泥沙等杂质从入口进来,被滤网拦截沉入箱底。水箱相当于一个集污池

网友A:
入水口串个前置过滤,定期反冲洗就行了,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就把出水口的管子上升(或者加长伸到里面)20CM左右,让水塔下层专门做沉淀池用,至少不让沉淀物直接到出水口。

网友:
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入水管中间装个大号铜前置过滤器,注意带反向冲洗的,这样过几天就去手动按一下把沉淀物冲洗掉。

网友:
水箱侧面一定高度开多个出水口,走多一路下水管,用来生活用水,,,原底部的出水口用来马桶充水用(沉淀下来的杂质也就这放了也不浪费,)

网友B:
用一个前置过滤器,但是排水口要电磁阀的, 接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工业一般泥沙大都怎么做。

上水通过前置粗滤泥沙几乎全部留下,但是很容易堵,就在排水口用电磁阀定时放水。但是时间要控制好,不能太长呼死了在排也没用了,多数还处于悬浮状态就排。

好多净水机就是这个原理,但是更简单不用电磁阀,用限流阀,不停产生废水实际有冲滤芯的作用。

网友:
在水泵的入口装一个过滤器,这么多沙子会减小泵的使用寿命的。装在水泵入口定期清理滤芯就行了。如果水泵的入口是1寸的,就买一个2寸的过滤器,配上变径接头连上去,阻力小,清理间隔时间也长。

网友:
你需要的是旋流除砂器。

网友:
可以参考电热水器原理 出水管抬高 然后定期清理桶底泥沙

网友:
合理的方式就是压力罐方案+泵后的过滤器,过滤器的规格,按自己需要选择,过细则影响水流速度!水泵入口处加合适规格的过滤网。
一个家用的小型压力罐价格真的不贵,比这个外置的系统要好用的多,可以保证每个点的出水流量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水口串个前置过滤,定期反冲洗就行了,

怕明显影响水泵出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前置过滤器,但是排水口要电磁阀的, 接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工业一般泥沙大都怎么做。

上水通过 ...

假如抽一次水就排一次污还好,只要久了不堵塞不无法清理,还有不明显影响水泵出水。

我这水泵抽水上4楼,没多大水压了。

网友:
坐标?井里还能抽出沙?

网友:
水泵前置反冲洗过滤  水箱下部安装排污阀门   水箱前端自己改个10-20寸的PP棉过滤杯

网友:
水泵出口接旋流除砂器然后进水塔好些。水泵吸水口出做好前置过滤并加大吸水池的容积。

网友:
出水口位置钢架抬高一点,利用水箱沉淀,对面最低点开个排污口,这样应该是最简单的

网友:
长期工程 事前工作要做足

水泵2个,电控阀门2~3个,畜水池含水塔2个(底部带排污口阀门),可换滤芯过滤器1~2个
电子水位检测2个

网友C:
还是农村私房好自在,这不锈钢的水塔夏天直接洗澡不需要加热还嫌热,只是容易变质,所以井水中经常要加点漂白粉

原来家里的水塔我有两个出水口,一高一低,高的厨房用水,低的后面卫生间用水
目的就是下面底部的带杂质的水通过低管用掉,厨房用水用上层水

每天定时1点上水,几小时沉淀后早上用水不再出现刚上水时搅混产生的杂质。

可惜家里我动手改造好没两年就拆迁了,现在用水没那么自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农村私房好自在,这不锈钢的水塔夏天直接洗澡不需要加热还嫌热,只是容易变质,所以井水中经常要加点漂 ...

厕所水箱用杂质水会不会堵?或者卡住一些地方导致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