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用显微镜DIY迷你小台钻

楼主(2019-07-11):
显微镜支架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665
钻夹头展示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547

先来几张成品图

动力源找出来以前买的555减速电机,钕强磁电机很有劲

减速电机没有输出轴自己加工一个,用一根电机上拆下来的8MM轴

找在工厂上班的朋友加工成这样

和电机合体(紧配)

废闭门器一个用于做电机固定座

用钢锯锯一段下来

原打算用这面做底面的打磨了半天后来没用这面做底面白打磨了半天

接口打磨平整

锯掉多余部分

打磨平整这面做底面

个角度展示一下

这端也打磨一下

试了一下正好和闭门器是紧配(嘿嘿特意找的大小合适的)

电机座钻孔、攻丝

铝饼废玻璃茶几上拆的,钻孔

和电机座合体

电机和安装座合体

废电机上拆下来一个轴承装上,轴承有点小找朋友车了一个环忘拍照了只能看看装好的样子了

找来一条黄铜条用来安装显微镜齿条

装齿条这面打磨光滑画好钻孔位,画好了一定要比划一下位置是否合适(直接用齿条对比)

钻齿条安装孔,只有手电钻没别的工具(这个螺丝很小孔位定位一定要精准否则没法安装),手持电钻一定要稳啊自己没法拍照

攻丝

安装齿条看来孔位钻得很精准哦

做个限位器

装上限位器的样子,电机安装孔有预留可以上下调节大概1CM

楼下继续

楼主:
安装过程就没拍照了很简单,调整比较费时

个角度展示一下图片有点乱装好钻夹头和没装的搞混了将就看吧

最后看看钻孔效果,这电机钻铝合金跟玩似的毫不费劲(钻孔过程没法拍照自己一个人)

这电机劲够大钻铁也很轻松,钻铁往下压有点费劲有时间在改成压杆的,还有显微镜自带的铝合金台面钻铁时刚性不够(就是中间那块黑色的铝合金板子)
下面4MM孔5MM厚的铁板

6MM孔5MM厚的铁板

整体还是比较满意还有几个不足之处以后慢慢改

完多谢支持!

@yangly6443 显微镜的另类用途:DIY小台钻: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3293
@zzy_85569381 我也用显微镜DIY了一个小台钻,效果还不错: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17180
@萧错 历时四周,也DIY一个显微镜改小台钻: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5414

网友A:
做的真好,就是好多加工操作复制不了,没有设备不好弄啊

网友B:
做得漂亮,为啥要减速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装过程就没拍照了很简单,调整比较费时

个角度展示一下图片有点乱装好钻夹头和没装的搞混了将就看吧

洞主好手段,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过程就没拍照了很简单,调整比较费时

个角度展示一下图片有点乱装好钻夹头和没装的搞混了将就看吧

做的蛮精致的

网友D:
牛掰了哈哈,羡慕手工这么好的

网友E:
好手艺,这是我在坛里看到外观最好的显微镜改的台钻

网友F:
没设备能做到这样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好,就是好多加工操作复制不了,没有设备不好弄啊

我也没有工具啊,就一手电钻全靠手工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漂亮,为啥要减速呢?

没减速转速高了烧钻头,400多转钻铁感觉还有点高钻头和铁发热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洞主好手段,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呀一不小心就成洞主了成猴大王了!

楼主:
看着还行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掰了哈哈,羡慕手工这么好的

这个需要极大的耐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手艺,这是我在坛里看到外观最好的显微镜改的台钻

只能说不难看,坛里高手如云做得漂亮的多啊只是您没留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设备能做到这样很好了

哎苦逼一枚没设备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G:
看了楼主的帖子,想起来常去的那家废品收购站还有个显微镜支架在那放着呢

网友:
利害,件都是自己加工的

网友:
有心了,这个diy费了工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楼主的帖子,想起来常去的那家废品收购站还有个显微镜支架在那放着呢 ...

便宜的话可以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