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附上DCD791提高同心度方法

楼主(2019-07-11):
首先钻夹头同心度没问题,在输出轴这里加工个轴套,加工精度需配合好,就能稳定住输出轴,使其轴向固定不晃动。使用一个月有余,亲测有效。

网友:
你好 兄弟 能付费发给你搞下来吗 我新买的791一下没用 同心度实在受不了 想换个头 测试多次 没有合适的工具搞下来

网友:
直接加工一批出来卖吧

网友:
楼上的好主意,这种需求不大但是又不好解决的东东比较畅销。

网友A:
关键自己搞不下来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自己搞不下来夹头

看我贴子有拆卸方法

网友B: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得伟没处理?这货又不是很便宜

网友(2021-05-09):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得伟没处理?这货又不是很便宜

因为他们觉得没必要,并不是做不出。我就一心希望同心度能一好再好,那些说同心度没手抖影响来的大的,我只能笑而不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得伟没处理?这货又不是很便宜

dewalt的东西本来就是做工糙,但是耐用嘛。精细不是它家的强项

网友C(2022-03-01):
得伟791同心度差,如果是整个夹头都晃动。原因在31号零件上,这里的Φ19mm轴承座偏大。传动轴的19mm轴承放进去很松。

791的前身790,31号零件和传动轴是过盈配合,轴承座的直径Φ19mm偏小一点点。传动轴装配时要用力怼进去。790&791这两个零件通用。

还有一个省钱的解决办法,用胶带纸之类的东西包裹Φ19mm的轴承外径,我用15um的锡纸包2层。

网友(2022-05-27):
引用 网友C:
得伟791同心度差,如果是整个夹头都晃动。原因在31号零件上,这里的Φ19mm轴承座偏大。传动轴的19mm轴承放 ...

有包好的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伟791同心度差,如果是整个夹头都晃动。原因在31号零件上,这里的Φ19mm轴承座偏大。传动轴的19mm轴承放 ...

用30UM的铜箔包那不是更好,铜有自润滑性

网友:
这个改造很好,可以借鉴到大有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