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乐视快充电源拆解(东洋/坤兴/辰阳三个版本)

楼主(2019-07-11):
收了几个来练手,几锤砸开了........
有三种版本,不知道那个是正品了
炸了的来个全拆

楼主:
再来一个完整的,这也是坏的

网友:
这两个看起来做工都还不错,

网友A:
这些版要都是真品,不同的代工而已,山寨的都是用黄板子,不会用这么多胶,更不会用这多么料。一看便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一个完整的,这也是坏的

这两个跟我的一样,也是表面看不出来好坏。

网友:
我有一个不能用,插LED灯一闪一闪的,让我拆坏了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零件级拆解?

网友:
都不像假冒的~

网友C:
看着是正品,修好了么?
牙膏不够,等

网友:
一下子得到好多配件,估计能凑几个完好的出来吧,
之前收的几个充电器都修好了。

网友D:
我的两个乐视QC3虽然没拆,QC3用品力的19元触发器偶尔能8V到9V,一般总回到5V。

网友E:
我的乐视充电源是随手记一起来的,只有5v-9v输出,没有12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零件级拆解?

拆件修另外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两个乐视QC3虽然没拆,QC3用品力的19元触发器偶尔能8V到9V,一般总回到5V。 ...

那你的诱骗器不行,QC3,出8V 6V就可以证明了。 我有一个搭来的假货就是QC2的板子,非常爱出9V才怀疑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乐视充电源是随手记一起来的,只有5v-9v输出,没有12v输出。

手机很少更高的,都在5-9V之间晃,QC3的快满了会降到4.5左右都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版要都是真品,不同的代工而已,山寨的都是用黄板子,不会用这么多胶,更不会用这多么料。一看便知。
...

我的是绿板子,还是QC2协议的,附赠铁板一块。。。。

网友:
东洋的那,就那一个爆浆的东洋,怎么没见拆那。

肢解的都是辰阳的。完整的都是坤兴的,东洋的就全家福露了一面就没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着是正品,修好了么?
牙膏不够,等

都是正品无疑,只是拆的好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正品无疑,只是拆的好惨。呵呵!!!

拆散这个是炸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