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木质拼装玩具加载试验

楼主(2019-07-11):
我喜欢拼装玩具,特别是对钢珠滚球玩具最喜欢。因为感觉是有一种似乎有“生命”的动感成人玩具,但遗憾的是玩具为手摇驱动感觉美中不足。在完成了玩具拼装之后,就着手购买材料对玩具进行改装采用玩具电机为动力。打开电源开关,玩具就可以周而复始运动起来,非常好玩。担由于10颗12毫米的钢珠的重量,第一次加载试验失败了。。再次改装提高电机扭矩力,加大电池舱容积。前面加载试验没有成功,10颗12毫米的钢珠上架电机带不动了皮带打滑。现在好了,10颗钢珠正式上架加载试验,一切正常了。。。

网友:
弹珠游戏吗

楼主:
不完全是,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钢珠滚球玩具。。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可以教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可以教孩子

太小的孩子可能理解不了如何拼装,看上去太复杂了。。最少15岁以上的孩子,7块基板253个零件的拼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小的孩子可能理解不了如何拼装,看上去太复杂了。。最少15岁以上的孩子,7块基板253个零件的拼装。。 ...

肯定不能太小的,最起码也得三五年级的,不过这个设备可以从小学玩到老,还可以给后代玩,这东西太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太小的,最起码也得三五年级的,不过这个设备可以从小学玩到老,还可以给后代玩,这东西太好玩了 ...

太小的孩子玩不了

网友B:
木制品改成电动的寿命如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制品改成电动的寿命如何呀

这个没办法做过寿命试验,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没有金属的寿命长。不过你的提问比较有意思,玩具才100块钱,即使玩坏再做一个全新的玩具只要100块钱。。考虑寿命没有意义。。

网友(2020-05-02):
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