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淘汰的DDZY943-Z单相费控表破解

楼主(2019-07-11):
想做一个只显示电流,电压,功率计。但是只有显示功率和电流,电压显示屏蔽了。通过国网测试软件可以看到电压,现在把隐藏的项目显示出来需要密码,密码1和0都测试了。安徽电力局退下表,有知道密码的吗

网友:
拆开研究一下,这种机密人家不金告诉你

网友A:
这应该是13版的,不好弄。
    打开按键右边的螺丝,看下按键下面有没有一个按键。
有那种的才好改

网友:
某宝30多,单轨安装,家用计量,很好。

网友:
里面有加密芯片的

网友:
电压的话用万用表测量算了,弄个单片机反向工程的价格,能买好多功率计插座。

网友:
13版的表吧,别想了,有密码也没用,还得配一个加密机才能设置
PS:这种表,里面一般会有一个24C系列储存器,可以拆下来用编程器读下里面的内容
试着分析分析,没准能改出意想不到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13版的,不好弄。
    打开按键右边的螺丝,看下按键下面有没有一个按键。
有那种的才好改 ...

里面是载波模块,没有编程按钮!

楼主:
拆解后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