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GPS车载定位终端,型号ZR02,怎么玩?

楼主(2019-07-11):
这个GPS车载定位终端是很久前老爸捡的,偶拆解也好久了,拖到今天才发

体积也算小巧

还带把后接的线

主机正面

背面

侧面

指示灯

背面的铭牌

通电居然亮灯了

还一闪一闪的

表面没螺丝,研究一下发现是滑盖

滑开里面是这样的

明显的GPS天线和SIM卡

物联网专用

陶瓷GPS天线,GT02R是型号么?

竟然没拆过,偶来开

拆掉螺丝后,底盖可以拆了

底盖上的生产时间,3年多了

从底部看

拆掉中壳

楼下看板子

楼主:
接着看板子
正面

版号,至少是2014年以前的方案了

还有个防拆触点,实际没用

接口比较丰富

正面除了俩大件,其他都是贴片件

但空余的焊盘也不少

测试点也多

板子背面

主控应该在屏蔽罩下面

这端是无线通讯部分

带的天线

这里还藏着一个外接天线座

全家福

这玩意估计是服务到期被车主给扔了的,没用了
不知道除了拆件还能干嘛?

欢迎且围观、指点,谢谢先!

网友A:
没平台账号就是废物

网友B:
主要看平台服务,如果跑路平台就只能借助测试点当个gps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平台账号就是废物

应该还可以当GPS数据头用,可惜偶不懂

网友C:
谢谢分享,我也有类似的,玩不转,拆散了

网友D:
今天怎么都发GPS?

网友E:
没有平台的话,就只能找找TX RX的点,找到的话,上淘宝买根USB转接线接上,用在笔记本上也可以。

网友F:
现在基本就是个废物~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有平台的话,就只能找找TX RX的点,找到的话,上淘宝买根USB转接线接上,用在笔记本上也可以。 ...

只适合家里有机动车的,而我家里只有非动机车自行车,要是能手机更好了,比笔电轻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平台服务,如果跑路平台就只能借助测试点当个gps用用了。

偶看TXD、RXD都是有的,不知道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我也有类似的,玩不转,拆散了

没玩过,都没地方可装

网友:
这个是老方案的吧

网友:
看到 有USB数据接口?接上线连接电脑看看。

网友:
没有服务器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怎么都发GPS?

不是偶然,一定是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GPS模块串口输出数据,是通用格式,自己引线出来,找到正确的波特率,就能用了。
以前拆过一个,跟蓝牙模块串在了一起,数据能通过蓝牙传输到手机上,安卓手机支持外置GPS源。

GPRS应该是AT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平台的话,就只能找找TX RX的点,找到的话,上淘宝买根USB转接线接上,用在笔记本上也可以。 ...

偶看焊线那排孔上有UTXD、URXD,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基本就是个废物~

只能料板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适合家里有机动车的,而我家里只有非动机车自行车,要是能手机更好了,比笔电轻不少。 ...

GPS串口转蓝牙后应该可以用在手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