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坛里有玩刷机的TX吗 请教怎样备份安卓板的硬件驱动?

楼主(2019-07-11):
安卓系统了解不多,有没有可能象PC那样单独备份某个硬件的驱动出来?  比如摄像头
或者诸如摄像头、触屏等硬件的驱动是在系统什么位置?

偶得一杂牌平板   没拆开过,原一直以为是MTK方案的 (据说 MTK为低端霸主 )
杂牌板子三无产品  无从考证是哪个厂生产的

近日偶然进入维护程序才知道是展讯的主控
其实在软件设置里 基带信息上已显有主控型号等字串,只是因为不太了解这个行业的情况

原机软件系统太垃圾  想弄个纯净系统进去
高手请指导下

网友:
不能,你刷的固件包都是编译好的,针对硬件已经编译进核心了。

网友A:
硬件驱动两种都有
一种是集成到内核中
第二是用内核动态库的形式,这种是文件形式,扩展名为.ko

后者是可以直接文件拷贝的,但是几乎对内核是一一对应,会严格检查内核版本号,你拷贝到其他机器大概率不能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驱动两种都有
一种是集成到内核中
第二是用内核动态库的形式,这种是文件形式,扩展名为.ko

学习了

难道只有找那个不知道是谁的某生产作坊了?

常规硬件的驱动有没有可能有通用的?
也许要拆开了才能找到型号或者特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难道只有找那个不知道是谁的某生产作坊了?

安卓的硬件驱动和PC的不太一样,一来安卓没有驱动安装程序,也提取不到类似inf之类的文件,而是在安卓编译前把硬件驱动放到特定文件夹里,然后在安卓源码里添加这些文件名和调用方法,最终打包整合进安卓系统;二来安卓的硬件驱动是需要随着安卓版本更新同步改写代码的,也就是不同安卓版本对应不同硬件驱动,所以手机不再支持新系统无非三种情况:1、手机厂商弃坑;2、手机内某个硬件厂家弃坑;3、手机内某个硬件的厂家抛弃手机厂商,也就是这个厂家给别人提供新版驱动,但是不给这家手机。
另外,你要的只是纯净版系统,只要精简掉无用APP就可以。一种方法是把手机ROOT掉,用专业工具卸载那些垃圾应用,同时把system目录下几个特定文件夹里放着的程序安装包删除掉就可以了;另一种方法是修改刷机包里的system.img文件,或者从手机上提取一份,精简掉垃圾应用后刷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卓的硬件驱动和PC的不太一样,一来安卓没有驱动安装程序,也提取不到类似inf之类的文件,而是在安卓编 ...

非常感谢 我的情况稍后和您详细说说

网友:
可以你只要你有时间,boot.img里init段是存放平台初始化的代码的,你可以抽出来,但是跨平台就别考虑了,另外linux是GPL开源的,你可以发邮件找展讯要源码的,或者github搜一下看看有没有现成的

网友:
很难,因为最后要数字签名,这个不是原厂搞不定